首相遇到诡异问题!!开起来忽快忽慢

楼主(2013-07-01):
我改的是三角号的首相,装的设备如下:天地飞6 不是2.4G那个版本的,接收机也是它自带的那个;电调是一个无牌的单向,一个无牌的双向;舵机:辉盛9g和银燕9g;把上面设备连接起来后,我可怜的首相啊,用那个单向电调的时候,开起来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快一下,又慢下来……用双向电调的时候,会正常正转几圈,忽而就反转一下,然后就是螺旋桨打到船壳……我在船坞里观察了下电机空转,同样个情况。还有就是,我把油门拉杆归零,微调也归零,就是我不拉油门拉杆的时候,电调也是会忽然闪一下,电机和舵机就跟着动一下。我的电调接的是3通道,舵机接的是2通道,电机也是焊了3个104电容……ps:我不知道你们改三角号首相的,是用什么摇臂的,三叫的最小的摇臂都装不进去啊,太长了
请教大伙,这问题是出在哪里?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两个电调同样情况,舵机也乱动,可以肯定是控问题了,可能是控的电位器坏了。

网友:
呵呵!把摇臂改下!我是的改过的摇臂

网友A:
是不是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刷电调、

是的,就是有刷电调啊

网友B:
我之前双电机驱动也出现过舵机跟转现象 我在两电机外壳上连接一个104电容 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双电机驱动也出现过舵机跟转现象 我在两电机外壳上连接一个104电容 完美解决

电容我也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有刷电调啊

我个人对有刷表示太伤心、

网友:
试试电调复位下,然后校验下中心点,有可能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