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头浆夹安全吗?可靠吗?

楼主(2013-07-01):
xa650机架
电机
4004(和4006接近),浆1147,飞行总重1.9kg。飞的时候总是对浆夹放心不下,一颗小心脏总是悬着,生怕浆夹打滑或射浆。

网友A:
我用的是锁死的螺丝

网友B:
尽量少拆卸。。。看用料了。。

网友C:
以前和你一样很担心的,自从用了防滑螺丝,然后你懂的

网友D:
我觉得自锁螺丝安全点,一直都是用自锁螺丝,子弹头不感用

网友D:
用自锁螺丝安全

网友E:
确实有这问题。所以还是用桨座放心点。

楼主:
谢谢朋友的答复。

网友F:
自锁螺丝不美观,但是很安全。

楼主:
求反丝子弹头浆夹!4mm轴

网友G:
不可靠,我试过飞桨

网友:
有防滑螺丝最好,没有就用两个螺帽,我感觉用两个螺帽卡的比较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