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jr xg8 对码方法

楼主(2013-07-01):
求 jr xg8  对码方法

网友A:
这个我知道:(JR客服提供的资料)
RG631B/RG831B/RG1131B等DMSS系列接收机对频方法
1、先将对频插头(在产品包装盒内)插入接收机面板上标识为“BIND BATT SENS”的接口端子上面;
2、将接收机电源插头插入其他任意通道,一定注意方向。插上的瞬间接收机的指示灯会同时点亮并快速闪烁,如果没有点亮,请迅速拔下电源插头并检查电源正负极方向及其他连接线的连接;
3、按住遥控器的“ENT”键开机,进入系统菜单里面找到“BIND&RANGE”并选中,使用滚轮键选中“BIND”并按下滚轮键开始对频;
4、此时接收机的指示灯会短暂的熄灭并慢速闪烁开始与遥控器对频,直至指示灯常亮;
5、检查每个通道的动作是否正常,检查完之后对频结束,并拔下对频插头;
6、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B:
太复杂了,,其他的控有没这样复杂呀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对不上的情况,总是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其他的控有没这样复杂呀

不复杂,文字复杂,我的XG8与831B很好对码。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谢谢了

网友:
本身简单的操作,让这种官方语言复杂化了,我一看这种说明书就头疼,压根看不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JR客服提供的资料)
RG631B/RG831B/RG1131B等DMSS系列接收机对频方法
1、先将对频插头(在 ...

讲得真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讲得真详细

拷贝的厂房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拷贝的厂房资料

官方的资料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