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论坛前辈的做法自制A123电池包

楼主(2013-07-01):
最近在5imx论坛上看到一个文章,《教你一步一步组A123外场充电包》,一时兴起,当然也抱着当小白鼠的心去自己体验了一把自制A123外场充电包。
A123电芯基本都是拆机电芯,价格在70多到100多都有,其中分剪极尔的和长极尔的(就是没剪的),价格稍有不同,如果不在乎价格就买长极尔的吧。A123电芯一片有20AH的和30AH的,20AH500g一片,30AH780g一片,每片的充电饱和电压是3.6V,当外场包,给BC168做电源的话,需要4片,也就是14.4V。如果要达到PL8的输入电压需要8片。我是BC168充电器,也本着不要带太重的电池包,所以我就购入了4片长极尔的20AH电芯。

做电池包还需要用到一些其它辅材:高温绝缘胶带(没有用普通电工胶布也一样)、青壳纸、0.3-0.5的紫铜皮、纤维胶带(也可以不用)、4S平衡头、14号硅胶线、T插(或者XT60)、3mm*5MM的螺丝螺母和垫片。先把极尔对折,保证极尔的厚度。
铜皮剪成3×4.5的长方形,并对折,以便夹住两块电池的极尔。在对折好以后,用4mm的手钻开孔。做4S需要5片,8S需要9片。

把电池背对背放好,两片正负极的极尔靠近,并用铜皮卡好,量好极尔开孔位置,给极尔钻孔。这里一定要注意同一片电芯的正负极不要短路哦。

没买到正好的螺丝,买的3*6的,过长了,难不
倒我,上锉刀。

这里提醒一句,因为不可能每片电芯和铜皮的开孔都保持一致,最好把电芯和铜皮都做上标记,这样保证,开孔的时候是那片铜皮和电芯位置开的,装的时候还是哪片铜皮和电芯。可以开始把电芯装配起来了,4片电芯是串联的,所以1234都是正负极首尾相连,并且用螺丝锁紧,锁紧一片就用电工胶带裹好,防止短路。每片电芯之间都用双面胶固定好,防止移位。
四片电芯都用铜皮,螺丝把极尔串联好了。
做好这个以后,用万用表测一下串联电压,防止哪里没有做好串联工作。
然后开始焊接4S平衡头和14号硅胶线。这个要仔细检查电池的正负极,千万别弄错了。
焊接一根线的时候拆一片的电工胶布,焊接好,保证牢度以后,用高温胶带裹好,以免短路,并用6*4.5cm的青壳纸包裹好。
挨着顺序把4S的平衡头和负极都焊接好。

用纤维胶带继续固定4片电芯。

BB响测试电压。

最外面再裹上裁好的青壳纸。

B63.6v锂电充电模式测试。

电池和电池包的比较。
来点细节图
家里的铁皮盒子,刚好可以放进电池包。

BC168测试给电池充电。
收拾好电池,把充电器电池都放进铁皮箱,刚好全部放进去了哦。
补充一下,电池包外面还需要用蓝色pvc膜包裹一下的,这样就像外面卖的成品一样了,不过为了测试电芯是否好,所以暂时先不用热缩膜包裹了。

网友:
小七好棒

网友A:
强顶diy!请楼主对成本报价。

网友:
好贴 制作很详细,如果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列出来名称,就功德无量了

网友B:
不知道 这个外场包  2200 3s电池 能充多少块?

网友C:
这个充满得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顶diy!请楼主对成本报价。

电芯:4片 每片95元
4s平衡头、T插、14号硅胶线、蓝色pvc热缩膜:10元
运费30元

青壳纸:15元一大张
紫铜皮:15元一大张
3*6螺丝螺母垫片:2元一袋子
纤维胶带:原来就有,这个好像8元一卷
聚酰亚胺胶带/金手指(kapton)茶色高温胶带/耐高温胶带/20mm:17一卷(含运费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这个外场包  2200 3s电池 能充多少块?

据群里其他有使用成品的人说,可以冲15-20块,具体冲多少还有待考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满得多长时间

开5A冲,据说3-4小时充满。外场可以5-6A放电。

网友:
新手飘过 不懂帮顶

网友:
相当详细,图文并茂,楼主真强,必须顶。

网友:
我也照这个方法做了一个,,效果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芯:4片 每片95元
4s平衡头、T插、14号硅胶线、蓝色pvc热缩膜:10元
运费30元

谢谢!明白了。50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500元搞定。

主要是自己做的比较放心

网友D:
学习补课了,请问这个安全性如何?我估计我只有看看的份,没这个手艺啊,怕有安全问题!

楼主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补课了,请问这个安全性如何?我估计我只有看看的份,没这个手艺啊,怕有安全问题!

楼主高手!{:1_ ...

安全应该不错,这个电池是用在电瓶车驱动上的。有模友已经使用了1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太霸气了,

网友E:
我去年下半年组了一组用了两次就坏了两片电芯。买这种单片电芯也是看运气

网友:
可以啊小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下半年组了一组用了两次就坏了两片电芯。买这种单片电芯也是看运气

所以我还没用热缩膜封装,也和卖家说好了,有问题保证退换

网友F:
提醒:大电流不要用T头,用XT60以上,接线要用上接线耳,直接拧在螺丝上,不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醒:大电流不要用T头,用XT60以上,接线要用上接线耳,直接拧在螺丝上,不能焊接

好建议,不过我手边没XT60,就先T插用这,下次买了换上

网友G:
我家没这么多工具,要不然还是自己做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没这么多工具,要不然还是自己做放心!

也都是一些常用工具,家里,模型都用得到的

网友:
手头没有那么多工具和材料,只能买组装好的,可是商家不包邮md,果断放弃。

网友:
我也有但是涨了一片。你的多少钱一片?我的70

网友H:
這電芯蠻賭人品的就是...
我自己經手過大概一百片左右(自用,幫飛友訂購等等)
用順的很順(包括我自己)服役約八個月左右,電芯都很正常,昨天出去飛,抽了8S 19AH 左右
低壓表才叫(設 3.0V)
但有飛友回報是壞了又壞,幫拆修過好幾次,但還是一直掛 CELL (爆RP?)

TO LZ 這組電池在使用時最好掛個低壓表監控,過抽就掛了,沒得救
由於 3.0V 以下的殘電不多,所以我都設 3.0V 警示

网友:
感谢LZ详细的帖子~!回头我也试试弄一个~!电芯是哪家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電芯蠻賭人品的就是...
我自己經手過大概一百片左右(自用,幫飛友訂購等等)
用順的很順(包括我自己)服役 ...

BC168可以检测输入电压的,4片电芯,那设置个低于3V就报警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18650可靠,反正不是飞机上用重量不关键。国产电芯,正常使用1000次循环还有一半以上容量。

网友:
这电站...我有钱了也要搞一个

网友:
刚搞了个账号,就来顶顶6+1,此贴,用功,专业,细心贴~该加精~

网友H:
引用 楼主:
BC168可以检测输入电压的,4片电芯,那设置个低于3V就报警好了

嗯,不保險
我用 PL8 也可以設 ODO ,但這電芯在低電壓時壓差會跑很大
如果看整體電壓似乎 ok 但單獨量測 cell 時,有電芯已經掉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不保險
我用 PL8 也可以設 ODO ,但這電芯在低電壓時壓差會跑很大
如果看整體電壓似乎 ok 但單獨量測 ...

充电的时候,挂上 “模型电池2S-6S 电压检测器 高精度 大屏幕 平衡放电器”应该好点了吧

网友H:
掛一顆測試過準的簡易量表省事,最重要的是,它低壓時會叫...
掛普通電壓表的缺點是,一旦忘記巡視,很可能會過放
這電芯很嬌弱的,過充會死,過放也會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掛一顆測試過準的簡易量表省事,最重要的是,它低壓時會叫...
掛普通電壓表的缺點是,一旦忘記巡視,很可能會過 ...

不过冲一片电池用的电量也用不了多少,冲好一块,就看看电池包的电压,这样也不会过放

网友:
必须顶起,这么经典的不升为精华帖都对不起LZ。小七太有才了。

网友:
有创意! 动手能力真强!顶一个!

网友:
要求加精,让更多须要的人看到

网友:
好贴呀,按照楼主自己做的用料放心

网友I:
淘宝看怎么都是60块左右一片。90Ah的电芯75块。。。楼主买的30ah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看怎么都是60块左右一片。90Ah的电芯75块。。。楼主买的30ah的么?

根据质量来的吧

网友:
动手能力不得了,非常专业。

网友J(2013-08-30):
这个能充多少6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能充多少6s呢?

目前充10块6s 1200毫安的达普电池,没块电是悬停6分钟以后再充的

网友:
飞大飞机还是得发电机

楼主:
昨天拆了一个网上直接做好的20AH成品电池包,电芯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首先电芯上都没有A123的牌子,
第二,电池全是非常短的极尔,
第三,电池全是软包,电芯捏起来就是软绵绵的,
第四,朋友的这个电池包也就充了5次,就各个电芯都鼓得不像。
在这里无意损伤任何商家,所以我也不点名是哪家的了,
虽然自己做的成本比商家直接卖的成品货贵个50元左右,但从安全,使用时间,电池包的质量来讲,我觉得还是值的,成品电池包里的电芯可能一片都不到50元。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天拆了一个网上直接做好的20AH成品电池包,电芯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首先电芯上都没有A123的牌子,
第二 ...

楼主的电芯看上去很不错,能否Pm购买的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电芯看上去很不错,能否Pm购买的地址,谢谢。

现在不是好友,还不好站内短信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们这边的基本上人手一个!很少出问题!我也帮本地的魔友焊接和包装过几个了!都还不错!

网友:
現在 TB 上的 A123 都剩些剪耳重接的貨了,看著就覺得不靠譜...

网友:
好吧,你的优利德,电池,器材和我差不多,就是你的焊工不是很好

网友:
此帖要火!提前留名收藏!谢谢LZ分享!

网友(2013-10-11):
你太有才了~~顶起来~版主加精哈~

网友:
LZ的作业详细,收藏,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L(2013-11-20):
能否请楼主PM电芯地址?,另外请问楼主电芯串联是否是1号电芯负极,接,2号电芯正极-------2好电芯负极,接,3号电芯正极-------3号电芯负极接4好电芯正极???,然后1好电芯的正极接正极线,4号负极接负极线,另外平衡线是接在哪边的?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否请楼主PM电芯地址?,另外请问楼主电芯串联是否是1号电芯负极,接,2号电芯正极-------2好电芯负极,接 ...

你搜这个吧  全新硬体3.2V A123 20Ah磷酸铁锂电池 极尔长度5公分
电芯串联就是你理解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搜这个吧  全新硬体3.2V A123 20Ah磷酸铁锂电池 极尔长度5公分
电芯串联就是你理解的

那请问平衡线是怎么接的?黑线是否是接每块电芯的负极?红线接1电芯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请问平衡线是怎么接的?黑线是否是接每块电芯的负极?红线接1电芯的正极?

平衡头的正极就接电芯的正极,然后依次挨个接。

网友M:
费那劲干吗?用电动自行车锂电又经济又安全,卖电动车的店子都能给你组装,要多少伏、多大容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费那劲干吗?用电动自行车锂电又经济又安全,卖电动车的店子都能给你组装,要多少伏、多大容量都行。

重量,价格,电池容量?

网友N:
还是淘宝买个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是淘宝买个现成的吧

现成的群里朋友买过,充了几次就鼓包了
据说成品里电芯用的都是最差的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O:
请问下那B6平衡充  需要 几块电芯    像 你 这样充3S 2200 可 以充多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下那B6平衡充  需要 几块电芯    像 你 这样充3S 2200 可 以充多少块

b6应该是需要4块,但是b6充电太慢,外场充不现实。我充1200的6s电池可以充9到1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