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老不出来,自己先做一个】】】多图

楼主(2013-07-01):
改了ATOM500后又继续折腾450,这一次更加完美了。用的360的桨,定制的加长皮带,电池完全内置,重心完美。电池板安装可靠快捷。
少说废话,上高清大图安装步骤:

网友:
沙发,不过没看到图在哪里呀

楼主:
这次还是做的皮带直驱版本,金属件大量使用YT尺寸的,就是通用件,手里有PRO的魔友也能改装了。

冰人的推力轴承主轴座。侧面要自己打一个孔攻丝,好安装舵机支架

飞越的PRO尾管座,前部分要拆掉

各种PRO机身的连接柱

网友:
传说中的藤椅?那就坐等图片!!!!

网友:
强烈要求出改装套件造福大家

楼主:
450T的脚架安装块,舵机安装块,机身垫片,冰人的头罩柱

这个很好用。

预组一下

楼主:
安装时要加垫片

看下效果图。

KDS450Q的压带轮,这个只有25MM宽,

楼主:
侧板到了,看一下,精度不错,孔位都比较准确。仔细打磨边角,先安装了底板,接收机板,陀螺仪板

楼主:
我装机都是习惯先装一半,设备装差不多了再合另一半侧板,布线要简单很多

楼主:
电池板的结构

楼主:
全部装机了

楼主:
头罩卡的现在成了卡电池板了

网友A:
这种电池位置不适合3D,不过航线比较稳

网友B:
压带轮要是用飞魔士450PRO直驱版的压带轮,宽度不是更合适吗?都是26MM的。

网友C:
升降舵机如何放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机如何放的呢?

图上都看得到的,装在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带轮要是用飞魔士450PRO直驱版的压带轮,宽度不是更合适吗?都是26MM的。

这个我知道, 手里只有KD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位置不适合3D,不过航线比较稳

3D我也试过,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都看得到的,装在侧板上

学习了

网友:
高手,拜膜ING

网友D:
哎  楼主又在毒害大伙了  恨啊

网友:
围观学习一下,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  楼主又在毒害大伙了  恨啊

不毒倒一大片不行啊,本地魔友要倒几个

网友E:
尾舵不能用Mini舵机?

网友:
灰常强大,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舵不能用Mini舵机?

要装迷你舵机不简单啊,我把另一侧的改成迷你的尺寸就行了

网友:
有量产吗

网友:
中毒了,求量产或者套件、、、、、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牛啦

网友F:
侧板在哪加工的?用的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侧板在哪加工的?用的什么机器?

马上准备入雕刻机的,想要侧板的私聊QQ52477456

网友G:
引用 楼主:
马上准备入雕刻机的,想要侧板的私聊QQ52477456

最好能把金属件和侧板集中采购一下。。。。。

网友:
这个帅,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能把金属件和侧板集中采购一下。。。。。

有这个想法。

网友:
侧板很喜欢,以后有条件要自己弄

网友H:
你好:
1 电机两侧的侧板能否加高点,有个弧度是否更好看些。
2 电池能否再往主轴处移动点,机头可以设计的更尖锐些,配合下部侧板电池处的镂空,整体更动感些,类似X3
3 增加固定孔位,兼容轴传的设备
4 用头子卡子来卡住电池板,电池板会不会有活动间隙
5 增加偷轻部分

网友I:
我喜欢,我也要来搞一套.这上6S  2000毫安以上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好:
1 电机两侧的侧板能否加高点,有个弧度是否更好看些。
2 电池能否再往主轴处移动点,机头可以 ...

同意,如果想商业化的话还请在外形上做得更好看些,争取胜过泰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1 电机两侧的侧板能否加高点,有个弧度是否更好看些。
2 电池能否再往主轴处移动点,机头可以 ...

谢谢中肯的意见,我会慢慢采纳。X3我也没见过,只是按X4 2的电池仓改造的。我学会改造轴传或皮传的PRO,图都画好了。
电池往主轴那移不了太多了,还能移1.5CM
电机那里侧板做了加强块的,还能再加高一点,强度会好很多,这点采纳,弧度我不想太多,就要这种尖锐的效果
头罩卡只是用来限制电池板上下的移动,主要是靠两颗M3的手拧螺丝固定 ,实测相当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如果想商业化的话还请在外形上做得更好看些,争取胜过泰世的

好玩一下,不可能做得很商业的,只是魔友有需求了,可帮忙加工一下。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也能提供一些图片参考一下,我这小地方 ,没见到好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喜欢,我也要来搞一套.这上6S  2000毫安以上都没有问题啊!

手里没有2000的电池,但2600是放不进去的

网友J:
有视频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中肯的意见,我会慢慢采纳。X3我也没见过,只是按X4 2的电池仓改造的。我学会改造轴传或皮传的PRO,图 ...

x3的照片,机头较尖锐,配合电池仓的镂空,整体更动感
电机处有个过渡的侧板,整体可能会好些,陀螺处也是
电池更往里装是希望炸鸡时,尽可能不会碰到电池

网友K:
哈哈,没把我毒到,明天再出来飞,我给你拍炸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视频吗?

上次测试时没拍,倒飞剪到土了,下次拍了上视频,主要是技术不好,不好意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的照片,机头较尖锐,配合电池仓的镂空,整体更动感
电机处有个过渡的侧板,整体可能会好些,陀 ...

我这个没办法 电机那里连起来,X3的机身要宽很多。PRO的只有26mm,马达有28MM,只能断开了

楼主:
升级件就是这一点不好,只能在适应原金属件的情况下尽量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没把我毒到,明天再出来飞,我给你拍炸机视频

你爱玩大飞机我怎么毒得到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没办法 电机那里连起来,X3的机身要宽很多。PRO的只有26mm,马达有28MM,只能断开了

哦,是我忘了,pro的机身也是不包裹电机的,要想包裹电机,只能侧板外侧加垫片,将你原来的加强板扩大
你那个从机身底板到电机最高点,高度有多少啊,要是把电池竖着装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牛人~~一定要膜拜一下~~强烈希望试飞视频!!!效果好建议楼主量产~我们就不要等X3了!

网友:
我是没玩到你这种境界,还在入门,我是喜欢看你们飞,听爆桨的声音。不然这么热的天都不知道怎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是我忘了,pro的机身也是不包裹电机的,要想包裹电机,只能侧板外侧加垫片,将你原来的加强板扩大
你 ...

设计图发上来看一下,外观还可以再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设计图发上来看一下,外观还可以再改

之前沿用450T的机体设计,配合X3的机头设计瞎改的

看你的设计要考虑到直驱的方式,整个机身是不是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沿用450T的机体设计,配合X3的机头设计瞎改的

看你的设计要考虑到直驱的方式,整 ...

是的,还要考虑电池仓的容量,机身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沿用450T的机体设计,配合X3的机头设计瞎改的

看你的设计要考虑到直驱的方式,整 ...

450T机身太垃圾了。陀螺仪没法安。布线也很乱

网友H:
引用 楼主:
450T机身太垃圾了。陀螺仪没法安。布线也很乱

你那个底板相对于机身是水平安装的吗,给机身设计个前倾的角度是不是更好看些,垂尾能翘的更高些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设计图发上来看一下,外观还可以再改

我的一点建议:电池前端可以上翘,类似goblin,这样重心可以相当集中,电调置于大齿盘下方利用大齿盘(带风扇的那种)强制散热,也可以电调后置,三旋翼放到机舱里
另外主轴固定座那里有点单薄,好像一小块部件要带动整台机子,建议改进。空间不够的话就把大齿盘放到皮带轮下方,电机下沉一点,或者用长轴电机加电机轴承座。并且在大齿盘下方加主轴固定座,上方可以去掉一个,也可以留两个。
最后,能用两片式侧板一定要用啊,简化机身增加强度。至于金属件不够宽我相信有办法解决,至少可以凑出临时可用的,毕竟不能因噎废食啊。这样改出来应该是完美的机身结构了,绝对秒杀x3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个底板相对于机身是水平安装的吗,给机身设计个前倾的角度是不是更好看些,垂尾能翘的更高些

我这个是前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一点建议:电池前端可以上翘,类似goblin,这样重心可以相当集中,电调置于大齿盘下方利用大齿盘(带 ...

学习了。慢慢领会

网友:
十分牛B,必须顶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一点建议:电池前端可以上翘,类似goblin,这样重心可以相当集中,电调置于大齿盘下方利用大齿盘(带 ...

把大齿盘反过来,有个不好的,就是主轴只能用TG的了,很贵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把大齿盘反过来,有个不好的,就是主轴只能用TG的了,很贵啊

7075有TG的主轴,14块3根

网友:
LZ真厉害!!!很久没见这种强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7075有TG的主轴,14块3根

我画了一个用TG主轴的图。

造型方面也改了一下

网友M:
顶下楼主 楼主做的不是X3 是X4ii

网友:
继续啊。。。讨论越多,改进越大

网友:
好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下楼主 楼主做的不是X3 是X4ii

是X4II款式的X3

网友:
这个贴要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装迷你舵机不简单啊,我把另一侧的改成迷你的尺寸就行了

有兴趣出点儿套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兴趣出点儿套件不?

赶快加楼主的QQ啊,他正在组织套件呢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楼主:
哈哈,刚入手水冷主轴CNC雕刻机,有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X4II款式的X3

楼主你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