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V2校指南针

楼主(2013-07-01):
V2校指南针,GPS模式到手动模式试了无数次了,就是不见黄灯长亮啊

网友:
快速拨杆10个来回,最后停在gps档上。我是这样搞的

楼主:
大疆说6下停在手动模式上,丫的搞了半天也不见黄灯

网友A:
你试试我的方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我的方法先

好的谢谢

网友:
恩,希望能起作用!

网友:
速度不宜太快,先连调参看下,模式指示的滑块位置是不是都可以准确的对应到相应的模式。

网友B:
从手动开始最后停在GPS 每次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手动开始最后停在GPS 每次都成功

校好了,其实从哪开始到那结束都无所谓,速度要快,要均匀

网友:
如果我的是姿态模式和GPS模式  能校准指南针么,因为我的是两档开关!

网友:
多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