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自燃了。。。

楼主(2013-07-01):
早上准备出门时,不小心碰了下电池,从1米多高的书架摔了下来,在电脑主机上磕了下然后掉地上。
于是捡起来看了看,见没什么大碍,刚准备放回书架,
突然感觉电池有一个区域有点发热,又仔细看了看,
结果,电池越来越热,似乎有点烫手,
怀疑电池里面短路了,第一反应就是想把电池扔出去,
刚走到卧室门口,“矢”的一声,电池浓烟滚滚。
我本能的把电池往地上一扔。
只见电池在地上起火冒烟,
3S电池,烧完第一块,紧接着烧第二块,烧完第二块马上烧第三块,
家里全是浓烟,味道熏鼻。
从发现发热到起火冒烟不到15秒。整个燃烧过程4分钟左右。
如果当时没把电池捡起来检查,如果早上出门了。
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太恐怖了。

奉劝各位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电池,别把电池放在易燃物体旁。锂电池真的很危险。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啊

网友:
警钟长鸣。

网友A:
这能叫自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叫自燃吗?

那你说叫什么?请指点。

有些人就喜欢抓住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争来争去,没有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说叫什么?请指点。

有些人就喜欢抓住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争来争去,没有意义的。

明明是跌落之后出现的发热燃烧,你的主题想说明什么?锂电池会自燃还是跌落后可能会发热燃烧?通过你的经历,我只知道注意电池不要跌落,万一跌落后放安全地方观察。和自燃搭不上关系呢。

网友:
对待锂电池这个危险分子,只能对他采取2钟措施,要么呆在你可视范围之内,要么就把它关在结实的铁箱子里。

网友:
充电一定要有人看守,安全第一。

网友:
恐怖,我都收在铝箱里,,

网友:
问题电池一般都丢掉。。不能留隐患

网友B:
好恐怖,从楼主描述来看,可能是锂电池跌落,造成破损。锂电池破口就是起火烧。这个可以看野外生存生火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恐怖,从楼主描述来看,可能是锂电池跌落,造成破损。锂电池破口就是起火烧。这个可以看野外生存生火方法 ...

当时我仔细看了下,锂电并没有破损,只是有个小小的凹痕,

网友:
锂电池变形以后就有内部短路的危险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太吓人了·1···是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2013-08-14):
一定要注意

网友:
炸机后,有点变形,半个小时不到,也这样了,

网友:
估计这电池品质还是差了点,甩的时候 刚好短路了。。建议购买品质好点的电池。
同时充电的话,如果有条件,最好用保护袋装起来。防止充电器出故障,吧电池充爆了!

网友:
学习了,预防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跌落之后出现的发热燃烧,你的主题想说明什么?锂电池会自燃还是跌落后可能会发热燃烧?通过你的经 ...

楼主又没有去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