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如何防止降落时摔毁

楼主(2013-07-01):
刚入魔,唯一的长时间飞行经历是小时候自己扎,自己放飞的系着红领巾做尾巴的风筝。

呵呵,回到问题,我买的架子支脚是装在中心板下方的,比较高。
静止站立还行,如果是降落,很有可能会歪倒,那么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四角是昂贵的桨叶、电机、电调,任何一个都很娇气,禁不起擦碰的。
请问如何防患于未然。

诸如多练习的建议,意义不大,再熟练也有失手的时候,气流,地面不平,横风都有可能歪。

希望能有防呆设计,就是不会倒的那种,比如不倒翁。

网友A:
要真有这玩意估计卖设备的的厂家都得关门了。。

网友B:
玩什么多旋翼,弄个乒乓球多好,咋落都不可能损毁。

网友:
只要不炸鸡,降落不歪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如果考虑意外,那就在机臂上装支架

网友C:
还是练技术吧~不熟悉的时候用练习机飞。没有因为脚架或是降落炸过……

网友:
有种最好的方法是练好技术,最牛逼的飞控也不可能完全不用手控修正

网友D:
LZ你所说的,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是指快降落时,禁止大幅度调整旋翼平面、同时禁止高速下坠的功能吧,要实现的话,首先要有超声波传感器,而且算法非常复杂,如果能实现的话,自动降落就自然没问题了。不过,都自动了,你就没乐趣了。

网友E:
四角绑各绑根儿筷子支出来!

网友F:
LZ是因为用高脚架时发现机机不稳的话.下降时的横移~脚架一碰地就要翻的情况吧!

哇哈哈~查看我的贴子吧~不稳前上全向轮....可以在地上到小汽车开...
当然调稳了就可以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真有这玩意估计卖设备的的厂家都得关门了。。

厂家的盈利应该建立在创新,挖掘和制造客户需求上,而不是期待用户犯错。

否则,usb 接口就不应该有防呆设计,插错烧了又可以再销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什么多旋翼,弄个乒乓球多好,咋落都不可能损毁。

要是有能够自由悬停,随意操控的兵乓球,我也想买个玩。

网友:
练好技术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角绑各绑根儿筷子支出来!

嗯,这个主意不错,轻巧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因为用高脚架时发现机机不稳的话.下降时的横移~脚架一碰地就要翻的情况吧!

哇哈哈~查看我的贴子吧~不 ...

原本就重心高,装了万向轮就更高,更容易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所说的,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是指快降落时,禁止大幅度调整旋翼平面、同时禁止高速下坠的功能吧,要实 ...

我的乐趣就是自动,如果能像 TED 中的那个,自己个背个红酒杯荡来荡去也不洒,或者是自行穿过我抛起的呼啦圈,或是能自己跟着我飞,像个宠物似的,我都会很有乐趣的。

要说操控的乐趣,直接3D直升机看起来更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练技术吧~不熟悉的时候用练习机飞。没有因为脚架或是降落炸过……

不一定是炸,正常来阵妖风吹偏倒了啥的,桨能转,躲开了,电机就杵泥里了不是,
进去沙土啥的,都影响运转寿命啊。

网友:
手接起降,呵呵,lz用泡沫做四个桨圈吧

网友:
找个相对平的地方慢点降没问题

楼主:
不倒翁是个好注意,拿个运动头盔,轻而结实。
倒过来绑下面当底座如何,电池放里面,降低中心,这样就只会四面摇晃而不会倒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本就重心高,装了万向轮就更高,更容易翻了.

容不容易翻~装过才懂~

当时自稳调得还不够好没信心,怕炸浆~之前就用的高脚..一试就翻...

然后后来用了万向后~只要不是自稳差到家...还带避震

各种不怕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贴出来.因为真是太见不得人了.这也只是当时的菜鸟时用的办法!确实让我少炸很多桨!当然现在我也不用了!而且我也不是很提倡.

一个万向30多克.加起来120多克!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装个这样的机架吧,保你不怕了。(转自ara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倒翁是个好注意,拿个运动头盔,轻而结实。
倒过来绑下面当底座如何,电池放里面,降低中心,这样就只会 ...

我第一架灰机是金乌虫

网友:
我是 来学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容不容易翻~装过才懂~

当时自稳调得还不够好没信心,怕炸浆~之前就用的高脚..一试就翻...

果然牛!
贴个特写图吧

楼主:
看到网友的一个方案

在每个悬臂末端帮个棍子,棍子末端插一个泡沫球。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练好技术

网友:
手接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能够自由悬停,随意操控的兵乓球,我也想买个玩。

现在多旋翼已经够傻瓜的了,定点自由悬停一点问题没有,另外已经可以关控自己回来安全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网友的一个方案

在每个悬臂末端帮个棍子,棍子末端插一个泡沫球。

好办法

网友:
刚开始 插筷子还行 ,飞久了,就想要飞的时间长了,把能拆的全拆了。这个多飞就好了,一般降落给个 大油门然后慢慢减小就行了,控制好的话手接根本不是问题

楼主:
研究飞控发现有简单模式,用这个是不是可以不用练什么对头对尾了。
用这种无脑飞行模式会被鄙视么?

网友(2013-11-12):
加分,,,,,,,,,,,,,,,,,,,,,,,,,上贴

网友G:
嘿嘿;玩飞行器;无论是多旋翼、固定翼、直机,有一句流传的话,叫“摔摔更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倒翁是个好注意,拿个运动头盔,轻而结实。
倒过来绑下面当底座如何,电池放里面,降低中心,这样就只会 ...

你能带个头盔上天防止降落时歪倒,这功力就不怕下降时的任何问题了

网友:
怕摔,就莫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玩飞行器;无论是多旋翼、固定翼、直机,有一句流传的话,叫“摔摔更健康”

健康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什么多旋翼,弄个乒乓球多好,咋落都不可能损毁。

看得出您这两天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降到开始震荡的高度时推一把油,稳一下,然后果断降,越拖泥带水越翻。。。。。。

网友(2014-05-17):
学习了,至于防呆设计吗我觉得加上水平仪传感器和飞控连接用电机去补

网友:
直接把四轴用一个立方体支撑或者球体支撑起来
怎么摔都伤不了(前提是球体立方体要有足够的强度)

网友:
脚架取掉  直接裸机飞 保证不翻

网友:
飞机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卖了,要么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乐趣就是自动,如果能像 TED 中的那个,自己个背个红酒杯荡来荡去也不洒,或者是自行穿过我抛起的呼 ...

那个好像是在室内吧?房间里全都是定位传感器的说。

网友:
其实用定高模式稍微减油门让它慢慢着陆 或者自动着陆高油门着陆比较慢 都是不错的 不过我的是APM 我以前也烦下降会倒了擦桨 现在很少了

网友:
手接最安全

网友:
潜水快一个月了   今天突然有个想法  把机翼反过来装是不是稳定性好点

网友H(2014-09-03):
我把架子取消了,每个电机座下面粘一个柱状泡沫中心板下面也粘泡沫柱,这样就不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把架子取消了,每个电机座下面粘一个柱状泡沫中心板下面也粘泡沫柱,这样就不翻了

这个方法不错!
不过,云台就不好挂了。

网友:
其实只要架子够结实,只要电机座下面的泡沫柱就可以了

网友:
看见过整个jj加个镂空罩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