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3S充电器

楼主(2013-07-01):
本人新手,现在玩1S的小机。三块电池一个一个的充电太麻烦,打算买个3S充电器,再加上一拖三的充电线,就可以三块电池一起充了。
估计这个6通小机至少玩一年够了,所以6S的高档货就不用了。看看网上有花牌、IMAX等等好多种,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买三个1S充电器吧?

没用过1S, 仅为推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买三个1S充电器吧?

没用过1S, 仅为推测,供参考!

三个1S充电太麻烦,T宝搜索“一拖三 锂电”就明白了。

楼主:
T宝上卖这种充电线的都在广东,不知道BJ有没有卖的?省一点运费。

楼主:
自顶一下,没有人用3S的充电器吗?

网友B:
就B6吧,好用!三个电池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B6吧,好用!三个电池并充。

多谢建议。不过B6太贵了,拿来充1S的电池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1S的电池  3S的充电器现在国负没有那个可以直接接三个1S的电池的呀  如果是多组的话,相反还很贵
如果 ...

多谢帮忙。
其实我在淘宝上已经看好了有简易的3S平行充电器和一拖三的充电线可以用,就是想问问大家哪种简易平衡充比较好。看来大家玩的都比较高端,那我就随便买一个好了。B6这样的6S充电器目前实在是用不上,将来如果玩大了估计也是一两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也许还有更好的充电器,所以目前就不考虑了。

网友D:
b6还贵   那就推荐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还贵   那就推荐不了了

T宝搜3S充电器,价格基本是B6的零头,还不用外接电源。

网友:
自己做索尼平衡充。论坛有。  3块板18元。加运费一起也就30元。  效果还多好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2939&page=1

网友D:
这方面别省钱,坏那么几组电池就可以买一个了  有句老话   省钱就是浪费钱的开始

网友:
充电功率不需要太大的话,可以考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面别省钱,坏那么几组电池就可以买一个了  有句老话   省钱就是浪费钱的开始

呵呵,我现在只用几个1S的电池,没有多高的要求,坏几节也问题不大。

网友:
这是我的建议   至于要买咋我是不会推荐的   就是没太大压力尽量买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