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驼机副翼驼机咋连线

楼主(2013-07-01):
我一直在玩一副翼一驼机的飘飘,现在想改双驼机,不知道咋改。是简单加一条y线吗?接收机接线有变化吗?

网友:
四通接收机的话用Y线,如果是六通(或以上)接收机可以用Y线,也可以一个接幅翼通道,一个接 Aux1通道。

分别进两个通道的接法必须在控里开启双舵机幅翼模式,好处是可以两个通道分开调节,并能使用幅襟翼。用Y线的不能分开调节,但只要联杆和摇臂的安装仔细,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