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L2A6 车头配重0.6KG 避震演示

楼主(2013-07-01):
恒龙车头避震还是比较硬的 个人认为
所以在车首配重0.6KG
测试下

http://www.tudou.com/v/S6ZTG9EUQ4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看上去更稳了~~起步还能抬头么~~

网友B:
加了负重悬挂效果好话说原装那电路还是换掉了吧(威驰啊TK啊什么MD都好),遥控器也换个,最好把电机也换个,原装的操控不精细哦,一抽一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负重悬挂效果好话说原装那电路还是换掉了吧,遥控器也换个,感觉操控很不精细哦,有点抽风的感 ...

是的  准备十月长假好好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更稳了~~起步还能抬头么~~

最快起步可以看到点头效果

网友:
加配重的时候 注意车身加固 伤不起啊

网友:
真不错,0.6KG对电机影响不大,但是效果又好。

网友:
恒龙豹2车身较长,前轻后重,导致起步抬头掉屁股。加配重这个方法不错,。我原本准备把后轮避震换硬一点的。

网友C:
请问楼主,主炮指向最后的时候,车体上盖会碰到炮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主炮指向最后的时候,车体上盖会碰到炮管吗

不会 ,主炮好像最多也就降到水平位置

网友:
确实更稳了     流畅   遥控还是换了吧   这2.4G  也是个噱头   和原来的操控没两样  一抽一抽的

网友:
不错,效果很行

网友:
避震真心不错。。。。。。

网友:
悬挂 赞一个

网友D:
LZ坦克是钢波箱的吗?钢波箱坦克也需要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 ,主炮好像最多也就降到水平位置

哦那行,这样就不用钻研炮塔360旋转时候的自动抬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坦克是钢波箱的吗?钢波箱坦克也需要配重?

塑料波箱
关键是第一路轮弹簧太硬了
车首必须配重
或者改弹簧

网友:
HL的豹2好像做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