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不是缺相?推杆电机就跳,电调热得历害!

楼主(2013-07-01):
看看是不是缺相?推杆电机就跳,电调热得历害!那有本贴这么不走运?搞个双发总是问题不断,光为电机配套动力就发了几个贴,总算对双发动力有点意识,重新买来良宇电机,一直忙,也没时间搞,今天有点时间决定将其装起来,一个电机运转正常,另一个却出现了一推杆电机就跳的情况,是突啦 !突啦!不是以前的那种卡卡声音,还有一通电就音乐一二三,不过这个电机有不断的间隔嘀声,发现这个问题后,感觉是不是电调的问题?于是将另一侧电调调到这个电机上,同样出现了以上情况,感觉这个电机好象是缺相,因此赶紧摸电调,发现电调很热,就跳了不到几下,怎么会这么热?现在看来是不是本贴倒运,这次碰上了坏电机?现在请各位帮助本贴进行一下判断,此电机是缺相、是坏电机!还是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A:
简单,换个电机试试。还是同样问题说明是电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换个电机试试。还是同样问题说明是电调不好

确实简单,两个电调能让另一个电机转动自如,但对这一个都抓了瞎!这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确定你的2个电调,2组信号线中的一组,去掉了红色的那根线?如果是,那有可能你的电机短路了。单独只接一个电调,一个电机测试下。

网友C:
检查电机电调香蕉头吧,不行直接焊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2个电调,2组信号线中的一组,去掉了红色的那根线?如果是,那有可能你的电机短路了。单独只接一 ...

是分别测试!不存在你所说问题?电机短路那就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机电调香蕉头吧,不行直接焊上试试。

现在的问题是确实是那哪方面的原因,现在已经用三个电调试车,都是电机拖啦 ,而电机的香蕉头出现虚焊真是概率太低了吧,要检查就得割开热塑皮,刚买来的,退换就会成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确实是那哪方面的原因,现在已经用三个电调试车,都是电机拖啦 ,而电机的香蕉头出现虚焊真是 ...

香蕉头是自己焊的吗?要是买的时候焊好的还是检查检查吧,要是可以退换就换一个省事。

网友D: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列举几个:1、缺相,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2、进角问题,尝试增大进角。3、磁钢脱落串位。4、电调坏了什么的。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是自己焊的吗?要是买的时候焊好的还是检查检查吧,要是可以退换就换一个省事。

正与商家联系,得先打个招呼,否则切香蕉头后不认账就惨了!电机的香蕉头都是厂家搞得吧,自己很少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列举几个:1、缺相,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2、进角问题,尝试增大进角。3、磁钢脱落串位。 ...

电调是不可能了,换了三个电调,用在别的电机上一点磨砂也没有,因此只能是下面这三个;1、缺相,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2、进角问题,尝试增大进角。3、磁钢脱落串位。第一个是电机上的香蕉头有问题?准备割开看看,进角问题也是电调有关吧,这个也应该排除!磁钢脱落?这个怎么讲?如何判断?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说明?

楼主:
一位名为A7500U的朋友这样说道;把坏的电机安装在好的一边试试,另外是不是安装的螺丝太长了与转子交涉。-----------------------------------------你说是那四个安装螺丝?真要是这样,看来学问也太多了点!用得是拖把上的铝管,截了一厘米长一截,将头部铝皮分成四个部分,打眼并弯曲,螺钉伸出确实比那个配套的甲脚安装板薄,但用手拨动转动自如啊!应该不是吧?---------------------------------------------------------检查了一下,发现螺钉伸出确实太长了,并且有一根还顶着固定线圈,于是将其旋转缩进,不再顶着,奇了,这次还真得好了,楼上的这位经验老道,佩服!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问题又来了,顶着为什么就不行,固定线圈顶着会引起短路?螺比拧得有点紧,是不是会留下硬伤?以后会碰到发作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