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感觉6S和3S飞起来没什么差别呢?

楼主(2013-07-01):
刚把450改了480,用6S动力,今天飞了下悬停和航线,感觉和3S没什么差别呀!难道要飞3D才感觉得出来?

网友:
简单翻的也没感觉出来电机还是热

网友:
暴一点就有区别了

网友:
正想改6S,这么一说有些退缩了。

网友:
航线,怎么没能看到老虎发威呢?
不过你没发现电调温度没那么高了吗?

网友:
航线当然试不出区别啦

网友:
难道你没感觉到电调温热吗,动力从头到尾一样吗?

网友:
6S    刚刚想开始研究

网友:
新手 不太懂

网友:
本来就没啥区别,6s450属于被神话了的

网友:
只悬停和航线用6s真的太浪费了.

网友A:
回复楼上 是有区别的 ,我飞3D 效果还是有的 动力从头到尾一致 非常爽!!!当然我是飞450的 480我不表态。

网友:
技术不够当然没感觉。
技术好了,三 轴的不同都飞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 是有区别的 ,我飞3D 效果还是有的 动力从头到尾一致 非常爽!!!当然我是飞450的 480我不表态。 ...

谈不上什么一致,只是要好点点,动力下降没这么明显。6S我只飞3分钟,转速在3300-3400的样子,下来电池在3.8左右。电机和电调还是比较烫手的。

网友:
楼上,动力下降不明显,就是优点啊

网友:
6S比3S用的电流小,也就是说3S爆飞40A可能不够,而6S绰绰有余!
而且6S比3S飞完电机和电调温度低!
而且爆飞的话6S比3S要求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