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匣子里面的震动的参数,不知道我的是否震动太大?

楼主(2013-07-01):
老A能否给个参考值,黑匣子里面的震动的值超过1多少说明是需要重新调整或者检查机身平衡的,我把我的截图贴出来。

网友:
对于450pro或F450 这类注塑的机架,这个震动是差不多的。

对于X650Pro,这个震动在+-0.5 左右。

+-0.8 以下都飞的蛮好的。

楼主:
谢了。 你们网站的黑匣子分析程序做的不错。 但还有一些bug,不如,如果没有gps信号,那么日期好像是1980年的。
还有,建议界面上可以选择不同的时区,显示AM,PM这应当不麻烦,但是非常方便,很直观。

地图可能应用的不对,我是说可能,因为印象中我6.30飞行的场地是附近地方,但是你们黑盒子图上显示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我不确定。

晚上在操场上飞了3块电池,非常过瘾,全靠GPS导航回来了。下次找个宽敞的地方,看看能否破高度记录。

gps需要特别注意减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你们网站的黑匣子分析程序做的不错。 但还有一些bug,不如,如果没有gps信号,那么日期好像是1980年的 ...

因为日期是 GPS 给的,所以没有GPS信号时,就没有日期。
当前显示时间是UTC时间,用户需要根据自己所在的国家加上时区时间。因为用户全球都有,所以没办法做到智能时区指派。
地图是google map提供,在国内没有偏差,在国外应该更不会有才对。

GPS内部没有震动十分敏感的器件。只要不把GPS震坏就行。但GPS需要避开磁性干扰,因为罗盘在里面。

网友B:
求楼主报下配置,机架,电机,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日期是 GPS 给的,所以没有GPS信号时,就没有日期。
当前显示时间是UTC时间,用户需要根据自己所在的 ...

关于gps时间显示,我的意思是说,能否简单在界面上加个下拉菜单,供用户选择所在的时区,
并写入到客户浏览器的cookie里面,下次用户打开就是本时区的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报下配置,机架,电机,桨~~~~

我的配置是这样的。

机架是飞跃450,脚架也是,螺旋桨也是。原来的xaircraft 都炸光了。

电调是20a 好赢sky walker,50一个吧。手头还有6个原装xaircraft 电调备用。

电机是朗宇2212 kv980. 主要是桨好配,颜色也多。我现在是前面橙色桨,后面透明桨,空中识别度非常好!

SuperX 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日期是 GPS 给的,所以没有GPS信号时,就没有日期。
当前显示时间是UTC时间,用户需要根据自己所在的 ...

根据gps位置来判断时区就可以了,代码不用多少行。

网友:
我的是飞越四旋翼,室内震动在0.6以下,室外三四级风下1.2以下,大风约五六级时1.6以下,不知道状态算不算好。

楼主:
按老a说的,你的算不错了,比我的强

网友:
其实我很不明白,我的4822电机的四旋翼 0.7的震动,你的450却比我的大,可是群里好多大六旋翼,只有0.3的震动,都是apc桨,电机也不会差这么多吧?有点怀疑sx测出来的震动值的准确性!

网友:
注塑的东西震动应该会比较大点。。。我的650小六 全身CNC加碳纤。。。震动0.4。。感觉还不错。。感觉这震动计算还挺好。。。我的650硬挂狗3一点果冻都没有(连3M胶也没贴,直接扎带扎上)不知道注塑的机架能有这性能么?

网友:
注塑机架的震动,远大于碳纤维和铝合金机架。x450pro ,s800,f450 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