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器是什么型号。参数?

楼主(2013-07-01):
这个驱动器是什么型号。参数?

网友:
这不全都标到壳子上了么?最大200细分,最大电流8A,交流60-110V供电,两相步进驱动

楼主:
这个是什么牌子,是山寨吗?可以供86吗?

网友:
干嘛那么在意牌子呢?这做工不错的,还是四层板的

楼主:
我以为是圾垃啊,可以说明下接线吗?
我不懂啊.谢谢

网友:
有点像白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