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通电后不响?

楼主(2013-07-01):
现在是插上
电池
2妙中才闪灯(以前擦上就闪灯),而且也不响了,以前会响3声。马达也不转了。
线路是好的,我用万用表,一边擦在原厂
电机
插头上,另一边插在无刷电机插头,电压4.1 ,3根线都是这样,加油门电压会下降

楼主:
没怀之前,(因为没对上屏)连续几次更换电池(然后,电调就不响了。

网友A:
电调坏了~~换吧~~之前我也试过

网友B:
我有时候电调也不会响,但是换个电池就好了,另外电机线没接好貌似电调也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