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兔二起飞后翻!已上传视频

楼主(2013-07-01):
配置:朋友新装的飞越650,飞控是以前用在小四旋翼上的兔二。
问题:在便宜的小四旋翼上正常爽飞,定高定点都很稳,但升级到这个新的机架上时每次稍大油门后都向右方后翻.已多次校准油门行程和水平及指南针。问题依旧!!
奇怪现象:有一次校准指南针时把南北方向搞反了,于是乎后翻改为向前翻!
更奇怪现象:把兔二装回到以前可以定钉子的小四旋翼上时也成了后翻了!!!

确定桨和电机都没有装反!电调接飞控顺序也没有问题!现在两个机架都是一样的后翻姿势!
百撕不得其姐!!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机架参数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参数改了没

好像都没改!

网友B:
机架参数,还有看看桨平衡。我又一次也是翻都查了没找到毛病,后来换了桨自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参数,还有看看桨平衡。我又一次也是翻都查了没找到毛病,后来换了桨自己好了。

应该不是桨的问题,因为换回到原来的小四旋翼上还是原来的电机电调和桨,还是翻!!每次都向一个方向翻,一样的姿势一样的状态!

网友:
莫非是飞控的问题,调参软件里看看设置。

网友:
飞控接到电脑里面去,看一下状态数据里面是不是正常,也有可能是电调接飞控的顺序记反了,也有可能飞控坏了!

网友:
飞控接接收机,固定JJ,解锁推杆后注意观察指南针、震动等参数变化,应该看出毛病所在。就是要注意安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新上传视频!

网友C:
先确保通道连接正确、电机顺序正确、电机转向正确、桨的安装方向正确,再看飞控的问题。

网友:
知道要翻就拿手里晃晃塞 ,一般翻是因为电机顺序或桨反了

网友:
一般翻都是 电调插错了 顺序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电机顺序错了

网友:
电机转向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确保通道连接正确、电机顺序正确、电机转向正确、桨的安装方向正确,再看飞控的问题。

一般 翻身 就是接错了

网友:
既然LZ那么确定以及肯定100%“确定桨和电机都没有装反!电调接飞控顺序也没有问题!”
二个字 “返厂”

网友:
会不会是飞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