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脚架收放

楼主(2013-07-01):
上周在深圳购买的一架S800运回四川,脚架貌似坏了。求解!明天补上图片

今天把S800装上可以飞,但是脚架不能收起。是线接错了吗?还是别的什么问题?舵机线肯定是接对的。

网友A:
还收放脚架!没必要吧,算心情件吧

网友B:
2个人抬着,上电重新校准。  按着校准按钮不放,上电,然后放开,再按一下. 就校准成功了

网友C:
你好,请问校准过了吗?

网友:
用的时候记着在遥控器里面设置FS 失控保护,丢失信号才会自己下来

网友:
楼上说的正对!

网友:
没用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校准过了吗?

东西在飞黄买的 在深圳的时候试飞过。

今天又一次飞了,飞机很稳就是脚架收不了。我把所有的线都检查了一遍,把脚架链接舵机的线也换掉还是不行。会不会是遥控器的原因呢?但我又没动过遥控器呀!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收放脚架!没必要吧,算心情件吧

有点吧!这两天没脚架一样的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人抬着,上电重新校准。  按着校准按钮不放,上电,然后放开,再按一下. 就校准成功了

你是说校准遥控器和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在飞黄买的 在深圳的时候试飞过。

今天又一次飞了,飞机很稳就是脚架收不了。我把所有的线都检查了 ...

检查一下相应的通道是否有输出,

网友:
通道检查一下,在重新校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