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大疆phantom装组过程

楼主(2013-07-01):
自己diy的大疆phantom装组过程
这几天在网上查了很多论坛,自己也试着装了一台phantom,配制入下
phantom外壳及脚架 一套
风火轮F330下底版 1个
2212 920KV 4个
30A电调 4个
NAZA飞控 1套(含LED/BEC、GPS)
天地飞9控及9通道接收机 1套

装组过程:
1、装原来飞的F330全拆了
2、把GPS的外壳去掉,按装在phantom的上壳内,用螺丝固定
3、把接收机拆开,用热溶胶粘在phantom下壳内,电池仓侧面,上面为防止电池碰到,切了一块亚克力板,用热溶胶固定在接收机上,所有舵机线打热溶胶固定,两个天线一个固定在机仓内,一个从脚架孔中窜出来
4、把F330下底版两端锯掉,与phantom下壳内螺丝孔相应部位打上孔。
5、把电调,电源插头焊在F330下底版上,打胶固定
6、把F330下底版、电机、电调装到phantom上
7、把LED/BEC从phantom LED位置窜过,并焊在F330下底版,LED/BEC固定在phantom肚子下
8、装上NAZA主控,并接好所有线
9、测试电机转动方向,并调整
10、整理并检查所有线及焊点
11、合上phantom 外壳,装上螺丝
12、装上phantom 脚架,固定接收机天线
13、上电调参,校准IMU、GPS、指南针
14、上桨,试飞
15、全部组装完成,机臂下的LED灯还没到,暂时没装
文笔不好,大家多多包涵,请不要拍砖,谢谢
今天称重:全重是920g

网友:
想法挺不错的,用F330的来改装。

楼主:
自己不会设计电路板,手上又没有万能电路板,就用F330将就了

网友:
看错了。。。。
不过GPS装在里面干扰应该很大。原装精灵脚下还有个什么零件的。

楼主:
那个是指南针,imu高级校准一下OK

网友:
LZ 你的整机有多重??

网友A:
楼主这有必要把GPS壳拆了粘上盖上?那能离开多远?我是直接GPS粘在飞控上,已经飞过10次以上了,每天回来的早就出去飞2-3块电,完全没问题,你还特地弄个F330的下板呵呵,挺能找的。。还有30A是DJI那个吧,不大么?这么小的机身弄那么大的电调在里面呀。。我也是跟你一样买的壳子自己diy的,装上防撞件电池电显一起不包括云台刚好1000克。

楼主:
上壳的螺丝孔正好是和GPS螺丝孔对应的,F330下板是以前炸坏的330,下板是好的,正好拿来改装,电调是dji 30A的,是大了点,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才装进去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螺丝孔正好卡在电调与电机的缝隙中,重量没称,手感不超过1kg,10楼的有空交流一下心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有必要把GPS壳拆了粘上盖上?那能离开多远?我是直接GPS粘在飞控上,已经飞过10次以上了,每天回 ...

同样自己做的 帮顶

网友:
楼主做眼镜生意啊?

网友:
学习了。电调有点大,12A就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壳的螺丝孔正好是和GPS螺丝孔对应的,F330下板是以前炸坏的330,下板是好的,正好拿来改装,电调是dji 30A的, ...

呵呵,好的,有空多交流,玩航模电子秤是必须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好的,有空多交流,玩航模电子秤是必须品哦

你diy的phantom飞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吗?我的在油门推到比较高,高速飞行的时候我闪红黄灯,指南针报警,油门放慢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diy的phantom飞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吗?我的在油门推到比较高,高速飞行的时候我闪红黄灯,指南针报警, ...

我有时候也是会黄灯闪,做下校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候也是会黄灯闪,做下校准就没问题了

我怀疑是不是指南针靠电机或主控太近了,我打算把GPS挪到机壳外面,装一个支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指南针靠电机或主控太近了,我打算把GPS挪到机壳外面,装一个支架

不会的,我装好就没校准过,出黄灯了校准下就没那现象了,飞的很好。跟那个没关系的。我的GPS直接贴飞控上的,再说就那么大点地方,稍微移点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我装好就没校准过,出黄灯了校准下就没那现象了,飞的很好。跟那个没关系的。我的GPS直接贴飞控上 ...

那有可能我的指南针被磁化了,有空做个消磁

网友:
动力怎么样????

楼主:
动力很好,比F330稳,不掉高

楼主:
用了2.02的固件,指南针问题解决了,再也不闪红黄灯了,定点也准了,不像之前会突然向一边飘

网友(2013-08-05):
不错,性价比可以

网友:
把GPS天线板与飞控之间用铝膜隔绝一下,会不会好些?

网友:
樓主那個外殼要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