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50涵道幻影200重心位

楼主(2013-07-01):
求救50涵道幻影2000重心位置在哪里?用1300MAH 3S已经放到最后了,还是头重低头,是否尾部要加配重,飞过幻影模友的模友电池放在哪里?红箭重心也在哪里?

网友:
三角翼,基本都要上翘舵面的。。。。
我装JAS-39,无论用涵道还是用尾推,都要上翘大约10~15度左右,如果不翘,抬头严重。

网友A:
说明书写了,需要预拉杆5-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写了,需要预拉杆5-6mm

哥,白切机没有说明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白切机没有说明书的

哥,没说明书所以我才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没说明书所以我才告诉你的。

哈哈~~~挺幽默的。2000用1300电池已经放在最后了但是总是掉头,就算上翘30度升叶面也是这样。你是如何的弄的?

网友A:
你电池是竖着插在舱盖打开以后后面的那个槽里面么?升降舵量有没100%,三角翼混控调对了么?拉杆的时候两边舵面都是向上翘的,推杆到底舵面大概平机翼或者下去一点点
蛮告诉你我用2200的电池放在前面都试飞过了,都能飞起来...找个老手调调吧

网友:
这台幻影我们这边6台,全都是用1300的电池,没有一个是飞不起来的,你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是竖着插在舱盖打开以后后面的那个槽里面么?升降舵量有没100%,三角翼混控调对了么?拉杆的时候两边 ...

原来是放入里面,明白了。之前是放在舱盖后面。舵量调了125%,周末再试试,感谢了

网友B:
同学,机背上那么一个大点标重心,你当那是闹着玩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机背上那么一个大点标重心,你当那是闹着玩的么???

大哥,没有刻字和说明呢,新手嘛,多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没有刻字和说明呢,新手嘛,多见谅

那么大一个凸起的点,还要什么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