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电池上去后,玩凤凰就玩不了了,好象乱码那样``我不动遥控器``它都乱动`

楼主(2013-07-01):
我装电池上去后,玩凤凰就玩不了了,好象乱码那样``我不动遥控器``它都乱动```就好象图片那样`我根本没动遥控`在校准在那就乱跳了`

我装电池上去后,玩凤凰就玩不了了,好象乱码那样``我不动遥控器``它都乱动`

我装电池上去后,玩凤凰就玩不了了,好象乱码那样``我不动遥控器``它都乱动`

网友:
没遇到过~等高手回答~

网友A:
看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真机遥控器要调到训练模式 我以前也是你这个情况 不过调试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是什么遥控器   真机遥控器要调到训练模式 我以前也是你这个情况 不过调试了就好了

天6的啊

现在是这样的啊,遥控器是天6的

现在是这样的啊,遥控器是天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6的啊

你进系统设置 找到调式内型 进如调试内型 里面有个 PPM这个就是模拟器的频道

这个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系统设置 找到调式内型 进如调试内型 里面有个 PPM这个就是模拟器的频道

是进电脑还是什么呢?你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进电脑还是什么呢?你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进电脑还是什么呢?你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你这个是一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一代啊

对啊``你加下我Q53858319

网友B(2013-08-06):
引用 楼主:
对啊``你加下我Q53858319

我的是天九2代  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没你这严重 凑合能玩  求解决?我问售后他们说是我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天九2代  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没你这严重 凑合能玩  求解决?我问售后他们说是我数据线的问题。

恩``我的可以了,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的可以了,就是线的问题```

你的怎么解决的啊?那一段线 ?遥控器那段 还是模拟器那段?

网友:
你怎么解决的呢?详细些。。。。我换了几根线 模拟器也换了几个了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遥控连电脑那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连电脑那条啊`

你看看这两条 是哪一个? 左边是接遥控器的,右边是和模拟器接的这两根我都换过也是不行的?你咋弄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两条 是哪一个?左边是接遥控器的,右边是和模拟器接的这两根我都换过也是不行的?你咋弄得啊?

天九的话确实会有点的,但是不严重,我朋友有台天九也是飞着飞着模拟会乱跳一下,估计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两条 是哪一个?左边是接遥控器的,右边是和模拟器接的这两根我都换过也是不行的?你咋弄得啊?

右边那条啊,你擦擦干净,或者设置的时候看跳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那条啊,你擦擦干净,或者设置的时候看跳不跳

试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那条啊,你擦擦干净,或者设置的时候看跳不跳

说的具体一点。。。。。。。。。。。。。。。。用什么擦啊。。。
设置的时候也跳啊。我怀疑是不是静电的问题啊。每个通道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C:
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故障

我换了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天九2代  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没你这严重 凑合能玩  求解决?我问售后他们说是我数据线的问题。

我的是老天九  也是这个问题.G5凤凰都玩不了了,好象乱码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