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1[IMU异常,请联系我们或者代理商]已解决

楼主(2013-07-01):
今天飞的时候解锁准备起飞油门提到50%以上结果都还没离地M3桨断了,四旋翼侧翻四脚朝天。于是换了新桨继续飞,然后一解锁就有侧翻的倾向不敢飞了,昨天还飞得好好的。回家连接调参软件发现问题了【IMU异常,请联系我们或者代理商】索性我升级到了V2看到加速度计错误,高级校准也不行,指南针高级校准试了多次都无法完成到最后一步,应该是报废了呢,求返厂啊!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关注!

网友:
看来要返厂了。不过我的v2之前也是加速计曲线不对,然后重刷固件初始化陀螺仪就好了

网友A:
你好,你的主控可能由于摔机所受震动,出现了加速度计不正常,麻烦将QQ  PM 给我,我将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主控可能由于摔机所受震动,出现了加速度计不正常,麻烦将QQ  PM 给我,我将帮你解决。

我的QQ是:721033341
因为等级不够不能发站内消息。

已经联系我返厂了。

网友:
对,返厂,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和楼主很相似,桨断了,六旋翼倒扣,然后解锁侧翻。话说已经返厂1个月了,还没修好。。。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只有返厂维修,大疆的IMU比较脆落,降落不要太暴力,否则加速度感应元件很容易出错

网友:
返厂就没得玩的了。等待好痛苦

网友B:
我的naza和你有一样的问题 而且软件里陀螺仪加速度计的数值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早已经历过LZ一样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和你有一样的问题 而且软件里陀螺仪加速度计的数值和你一模一样

V1显示的是数值,用V2调参软件刷固件到V2就会显示加速度计【错误】

已经回娘家了,坐等1个月,没东西飞了,手痒痒...

网友:
引用 楼主:
V1显示的是数值,用V2调参软件刷固件到V2就会显示加速度计【错误】

已经回娘家了,坐等1个月,没东西飞 ...

我直接让他退货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主控可能由于摔机所受震动,出现了加速度计不正常,麻烦将QQ  PM 给我,我将帮你解决。

我的NAZA也是摔过现在装3.12的固件打遥控怎么就没反映装1.8的调参可以这是怎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NAZA也是摔过现在装3.12的固件打遥控怎么就没反映装1.8的调参可以这是怎么了

请问 刷到3.12后,连调参里打舵滑块是否有反应

网友:
其实重刷固件,然后初始化陀螺仪和加速计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 刷到3.12后,连调参里打舵滑块是否有反应

连接电脑调参是多有反映.就是USB线拔了重上电后就是一直多是在预热的状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电脑调参是多有反映.就是USB线拔了重上电后就是一直多是在预热的状态上

我就单飞控没有GPS

网友:
  断电10分钟后,上电重新进行一次高级校准。

楼主(2013-08-10):
今天签收了返厂的NAZA,还没有测试,给大家一个参考。
大疆还是很负责的,就是耗时比较久,需要有耐心。

网友:
其实重刷一下固件,校准imu就好了!我遭遇过这情况

网友(2013-10-02):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主控可能由于摔机所受震动,出现了加速度计不正常,麻烦将QQ  PM 给我,我将帮你解决。

你好!我的飞控也出现同样情况····Q:369455308

网友(2013-11-15):
我的在精灵在半米碰到东西四脚朝天后,一解锁就乱飞再一次四脚朝天,然后高级IMU校对后恢复正常,不过现在也会偶尔一解锁电机就乱转,断电再接上就没事...搞到我每次都要先检查电机转速正常以后才敢上浆...DJI技术支持说要返厂,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它是间隙性失常,晕死...

网友:
我的以前也是这样情况,自己打开卡座安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