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Vbar同样的设置,为啥一个能在控上调整尾舵感度,一个就不行呢?

楼主(2013-07-01):
俩mini vbar pro 5.3 飞两架450

用一台JR XG7控, 俩RG831B接收机。。。

插线,设置,检查了都没问题。。。

为啥在这里设置的时候,一台机器点了“从发射机”能在控上的 GYRO SENS里面调感度,另一台咋都调不了。。。

必须点了0通道  用电脑给他设定一个值才行。。。很郁闷。。。

网友A:
这2个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不一样哦!

嗯嗯, 这个是我故意弄成两个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从发射机能调,一个从发射机就不能调,即便是设置成“从发射机”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不一样哦!

也就是这台不能“从发射机”设置的机子,只能点通道0,然后手动输入数值调节。。。所以 不带电脑出去,是设置不了这个地方的。。。哎。。

网友:
接線與控設呢?
有對應該該對應的設定上嗎?

网友:
这里设好了,还在确定感度线有没接好;还有,控里有没设好。查查通道分配,看看陀螺分配到哪个通道

网友:
恩,检查线路哈!

网友B:
楼主感度线是插在GEAR上 并且把GEAR分配给GRYO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感度线是插在GEAR上 并且把GEAR分配给GRYO吗?

gear是起落架不是感度哦,感度是AUX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感度线是插在GEAR上 并且把GEAR分配给GRYO吗?

这个。。。咋看呢, 我看通道分配都是默认设置啊。。。插线和那台正常的也没问题。。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ar是起落架不是感度哦,感度是AUX2

那可能我记错了?多谢指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