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造车床两顶尖距离?

楼主(2013-07-02):
我的是c6车床,两顶尖距离是550mm,现在要加工630mm的轴类工件,第一步想从厂家订做尾座,将原来的尾座改制向后50mm的距离这样就可以增加两顶尖的距离,请教给位大师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跪谢

网友:
考虑不尾座,用中心架行吗?

网友A:
考虑不要尾座,用中心架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不要尾座,用中心架行吗?

尾座占导轨的长度比较长,用中心架可以加工长零件,不过还要看车刀架对应大托板的位置。卡盘还要夹持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床头

怎样移床头呀?请教谢谢

楼主:
将原来的尾座改制向后50mm的距离这样就可以增加两顶尖的距离

网友C:
移动床头太麻烦,还要加延长铁板

网友:
用中心架就可以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床头太麻烦,还要加延长铁板

实在不行,移动床头也是办法,就是不知道 能移动多少,还要注意什么?还有怎样加延长铁板?谢谢好心人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延长导轨,延长的导轨只用于固定尾顶,更麻烦。不过做成了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只能用中心架,用不好工件都要废掉。建议再买一台车床或者找有大车床的朋友给做。

网友:
这哥们一看就是车管的,平时玩玩一夹一顶完全满足精度要求,跟刀架必须的,重点车削尾顶哪半段,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外圆影响不大。

网友D:
有两馊主意,1.将卡盘拆掉,用夹筒夹,配拉杆。在主轴孔前端自攻一与仪表车夹筒配合的锥度就可以了。这样长度绝对够,还稳定。移尾顶绝对下策,移床头就更麻烦了。2.拆掉卡盘,将卡盘装到主轴屁股上,前提是主轴孔要能通过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延长导轨,延长的导轨只用于固定尾顶,更麻烦。不过做成了就一劳永逸了

延长导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多方面考虑,就我的车床而言只有延长导轨和改尾座了,今天联系了厂家定做尾座,人家根本就不吊我,现在想借用fjs502的办法延长导轨,请问怎样稳定而牢固的延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馊主意,1.将卡盘拆掉,用夹筒夹,配拉杆。在主轴孔前端自攻一与仪表车夹筒配合的锥度就可以了。这样长 ...

这因为如此主轴通孔才20mm,被加工圆柱直径35mm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因为如此主轴通孔才20mm,被加工圆柱直径35mm

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我的M2550,陪血本出掉,换一个大一点的床子,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B:
把车窗固定到水泥板上,把尾座也固定到水泥座上,这样可以想多长就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车窗固定到水泥板上,把尾座也固定到水泥座上,这样可以想多长就多长

这方案可行,剩下的就是调整尾座的同轴同心度了,怎么也得折腾两天才能调好,另外尾座在近处是不能用了,拆后还得调整,最好的方案是从右侧导轨的地脚处固定在水泥板上,做一小段假导轨并固定到水泥座上,水泥板和水泥座上是一体的(考虑水泥热胀冷缩有点厉害,建议换成钢铁结构)尾座的左侧固定搭在真导轨上,尾座的右侧侧固定搭在假导轨上。这样调整尾座的难度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