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385和高速380的电机,谈谈感受

楼主(2013-07-02):
最近在坛子中看了很多评论,分别买了385和高速380电机(都是额定电压7.2V的),分别换上试了一下,下面做一下比较
1、未安装之前做了一下比较,高速380最重,其次是恒龙的原装380,最轻的是385
2、用手转动电机轴,恒龙原装380阻力最大(很难转动),其次是高速380(其实也很轻松),385用手转动轴最轻松。
3、使用1.5V的干电池测试三个电机,高速380和385都能轻松转动,高速380转速最快,恒龙原装380纹丝不动,证明高速380和385启动电压都很低。
4、最大扭矩方面,高速380最大,其次恒龙原装380,最差385
5、安装测试,最大速度方面,高速380最快,其次是恒龙原装380,385速度最慢,目测速度比1.2:1:0.8
6、低速手感方面,385低速线性最好,很容易控制;其次是高速380,但相比385手感差很多,恒龙原装的380手感最差
7、最后一条要给恒龙原装的380加一分了:在大摩擦力地面的情况下,如地毯,高速380和385都无法完成原地转向(一根履带转动,一根不动,不是信地旋转),原因是高速380和385电机阻力太小,做原地转向时,静止的那条履带,会被带着被动的转动,结果就是绕大圈,无法实现原地转向,所以恒龙选用的电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用385电机,估计在草地上玩,转向成问题,会很郁闷,另外用高速380电流过大,阻转容易烧电调。

因为我主要在家里玩,木地板,摩擦力很小,所以我最终会选择385.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有些具体数据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些具体数据就更好了。

香港德昌 高速航模380电机 模型380马达。此电机属于高速电机,不适合用开关电源或者手机充电器供电!千万注意喽!
产地中国,金属尾盖,高速型,超大扭力。
典型应用于家用电器、厨房设备、电动工具、电钻和电动螺丝刀。
0.05V 的电压就可以启动!
使用电压范围 3.0-12V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3V     6915转    0.52A

6V    14395转    0.66A

9V    21095转    0.68A
12V    29326转   0.80A
尺寸约:电机机身直径27.7MM(含屏蔽罩28.6mm),  机身长38MM,  轴径2.3MM,  轴长12.7MM,台阶直径10MM,安装孔中心距离为16mm. 75克

385是5绕组的,参数如下

网友:
谢谢!负责仼的模友。

网友B:
LZ可以也说说395和高速380及385的区别吗?

你说的高速380具体又是哪一款呢?可以上TB连接吗?

网友C:
搭车文G问题 ,我刚入了豹2 请问能改395电机吗?另外这个电机轴是2.3有没有问题呀?换电机大家觉得直接买个拉马拔齿轮好还是直接买几个齿轮备用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也说说395和高速380及385的区别吗?

你说的高速380具体又是哪一款呢?可以上TB连接吗?

395没用过,但是我觉我得这款高速380已经足够暴力了,再说上395波箱壁要扩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也说说395和高速380及385的区别吗?

你说的高速380具体又是哪一款呢?可以上TB连接吗?

高速380上面参数已经写了品牌,价格3.65元,tb上很容易找,质量真心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文G问题 ,我刚入了豹2 请问能改395电机吗?另外这个电机轴是2.3有没有问题呀?换电机大家觉得直接买个 ...

能用,但是波箱壁要扩孔,轴都是2.3的,恒龙的波箱齿轮我是没找到,你要是能找到,可共享一下,我直接把原来的齿轮砸下来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B:
380sh-5025 速度绝对够快 还不用改造波箱  7.5V 30000+转,扭力也行,反正比HL的原装380好很多。我现在的99就用的这个电机。
就是电流也比较高 不晓得原装电路行不行,我是电路都换了。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指导 今天开始改 顺便吐个槽 钢波的噪音太大了

网友D: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到的385电机7.2V时,只有2390。

电机基本参数(单位:毫米)
型号        385        产地        中国香港        重量        约70克        成色        全新原包装
轴径        2.3        轴长        16.5        机身长        38        前台阶直径        10        前台阶高        2.9
机身直径        27.6        电机总长        63        相邻安装孔间距        16        对角安装孔间距        无
安装孔螺母尺寸         2.5MM        安装固定孔        2个        散热风扇        无
电机性能参数(空载情况)
额定电压(伏)        直流24伏        额定电流(安)        0.07        额定转速(转/分)        8900
不同电压下参数        电压        直流6伏        电流        0.05        转速        1960
电压        直流7.2伏        电流        0.05        转速        2390
电压        直流9伏        电流        0.05        转速        3160
电压        直流12伏        电流        0.06        转速        4170
电压        直流15伏        电流        0.06        转速        5460
电压        直流18V        电流        0.06        转速        6660
电压        直流24V        电流        0.07        转速        8960

另外恒龙电机上的齿轮模数是0.6 还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在网上查到的385电机7.2V时,只有2390。

电机基本参数(单位:毫米)

你这个是最高24V的,找一下最高12V的,转速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sh-5025 速度绝对够快 还不用改造波箱  7.5V 30000+转,扭力也行,反正比HL的原装380好很多。我现在的9 ...

弄个试试,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