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大家看我的电调还有救不?

楼主(2013-07-02):
昨天装好四旋翼电调
电机
,用的兔子飞控,上电调连电脑查看叁数都没问题。之后悲剧来了,忘了上锁就拔电,这时飞控还连着电脑,灯还是亮的,不小心碰到油门。惨了,电机轻转几下就停了,之后不停地滴滴叫。断掉usb线上
电池
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连平时t头刚碰上就会打火的现像也没有。各位电调还有救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葩啊。

网友B:
确实很奇葩

网友C:
关电调屁事!!!!!!

网友D:
一般滴滴连续叫应该是没有信号吗,插个舵机看看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E:
usb5V供电倒向电调BCE供电,导致电调BCE供电烧了,看看电调有没与BCE供电输出吧

网友F:
没打火不会坏~别小题大做的,从新设置

楼主:
拆了检查得出的奇葩答案,电池坏了

网友G:
撸主,我有一次还专门只插了USB推油门的哦~~~
什么事也没有呢~~~
不会是电调的问题啦~~~
话说,为什会是电池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