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2013-07-02):
不小心过放了!刚开始插电显!什么都不显示!放冰箱里冻了三天!拿出来能显示了!那一片不知道还能修复么?我PL6充电器插上报警!没法充!

网友:
如果当初没有放冰箱,而是立即果断补电,或许还有救。

改5S吧,或者找一片单体替换。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改5S或者找单片替换

网友:
楼上说的不太对,电池的过放是不可逆的化学反应,俗话说一次过放,次次过放
电池只要过放过,性能就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了

网友:
用手机"万能充",充过放那片电,应该可以的,本人试过.

网友:
果断扔了那片!

网友:
B6的镍氢模式冲到3.7以上,再用锂电模式冲!

网友:
那时候不要放冰箱,而是立即小电流补电,或许还有的救!!

网友:
怎么还有个51V啊

网友:
╭(╯ε╰)╮我的那个富力过放的连电机都带不起来了,吓得立马小电流充上了,还不知道救不救的活那!

网友:
嗯,也可以找到那个电芯的2个平衡端子,单独补点电。然后再充。

网友:
没救啦,快换新的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听听楼上们的意见。

网友:
可救,小电流慢充,补充到3.8V以上,换锂电模式,性能肯定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