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计有个问题

楼主(2013-07-02):
开自稳模式起飞的时候,都会往后翻,,不明白为何
普通模式是可以正常起飞的
各种校准动作都完成了
唯独是直稳模式无法起飞,看到往后翻就拉停了

上面那个加速计数值,校准以后的z还是会跳到513左右,这是正常?

网友A:
好像不正常!在校一下吧~我记得这货应该是255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顺便拿分。

网友B:
我用的MWC2.2版本,那个数值校准后也是512左右,开自稳后没有任何问题,感觉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WC2.2版本,那个数值校准后也是512左右,开自稳后没有任何问题,感觉很稳。

我用的是2560+gy86

启动的时候前面两个电机会不会转的比较快??

我的校准也是前面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正常!在校一下吧~我记得这货应该是255

我用的2560+gy86

校准几次都是513

你是怎么校准的? 按校准ACC?

网友A:
水平当然是ACC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当然是ACC咯!

传感器安装会不会影响往后翻了?

网友:
传感器你也放水平来吧!用水平珠校准机架水平后再ACC效准水平!完了再校准地磁!

然后在静止水平状态看~JJ的姿态是不是也正常.然后转动机机一定角度如90度!然后在对比电脑或手机上的GUI看是不是也对应转了90度!是的话

再慢慢考滤试飞!

试飞我是有心得的..但对你可能有些不安全.PM我吧

网友:
各个加速度计校准后的z值不一样的

网友:
支持下开源的

网友C:
500左右和250左右都对,因为使用的传感器不同,一般MPU6050是500左右,BMA180是250左右!回答完毕。

网友:
支持开源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左右和250左右都对,因为使用的传感器不同,一般MPU6050是500左右,BMA180是250左右!回答完毕。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