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为什么刚推油门飞起就往一边偏

楼主(2013-07-02):
我的450为什么刚推油门飞起就往一边偏   十字盘也效平了的 螺距也是对的

网友:
往左是对的,如果觉得很神奇,你飞过911么?

网友A:
这是有副翼机的特点,都是起飞后向左偏。

网友:
震动,看看震动,陀螺仪被震傻了

网友:
这是有副翼机的特点,都是起飞后向左偏

网友:
震动,看看震动,陀螺仪被震傻了
3GX最明显了!还有就是电调BEC供电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副翼机的特点,都是起飞后向左偏。

我的450也是这样,往左偏,如何操作才能让飞机飞起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也是这样,往左偏,如何操作才能让飞机飞起来。谢谢

起飞瞬间打一下右舵(副翼),直机便会垂直起来了,当然这需要多次练习才能成功。

网友:
慢慢练,耐心点就能垂直起飞了

网友:
直机往左偏是对的呀,因为你的尾桨在往右吹风嘛。。。。。需要拉一点点右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