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配2221和3650分别可达多少速度?

楼主(2013-07-02):
电调是XXD--80A无刷船用水冷电子调速器带UBEC

两个备选电机是:
新西达HG2221是外转子 2800KV

3650  3215KV飞速达 是内转子

另什么所述的电机电调可以承受4S1P的A123电池吗?

以上几样都是手上现有的,出于成本考虑现求不同电机可达到的速度。求各位指教,谢谢

船壳准备入下面这款,才280元。

网友A:
这个80A电调不能用在65 O上,危险。
如果用好一点的电调,2221电机可以跑60+,3650可以跑70+。

网友:
楼主还需要考虑下用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0A电调不能用在65 O上,危险。
如果用好一点的电调,2221电机可以跑60+,3650可以跑70+。

为什么危险呢?请告之

网友:
瞬间的电流会超过电调的承受能力,加上用杂牌电调是看运气的。

网友:
65o我180买的

网友B:
2221上65-O 会烧的。不够力。

网友C:
看到这个船壳我就知道你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1上65-O 会烧的。不够力。

为什么会烧啊,是因为新西达80A不给力吗?

2221对于65O也会不给力吗?

请一定详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1上65-O 会烧的。不够力。

用2221和80A有35--40公里就满足了。请问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船壳我就知道你在那里买的

他家的东西质量还行吗?  我买他船壳他帮我组船加收120手工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221和80A有35--40公里就满足了。请问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吗?

是可以到35-45K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