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遥控要求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这个配置能上汽油机吗,各位大神求解.6ex配西安孵化接收

网友:
不懂,帮顶!
做为板凳,我只能无耻地把问题留给楼下“地板、地下室、下水道......”的盆友们了!

网友:
控可以飞汽油机,用PCM方式,接收你还是丢了吧,哪个西安孵化接收机飞电动的有时候还不好用呢。

网友:
本身这个设备飞汽油的就一般,你还弄个PPM接收!用原装的136HP还可以!

网友:
把接收换掉。

网友:
原装接收机没问题 垃圾接收 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换2.4G更好吧。这个容易被干扰吧?

网友:
油机最少要7通吧。

网友:
怎么不用原装接收?

网友:
不懂,,帮顶,,拿点分马上就走

网友:
用原装的F136

网友:
不用要FM制式,一定要用2.4G,要不然炸哭你

网友:
现在用FM的人少。如果飞场就你一个人用72M。也是相当稳定的

网友:
我用2.4G都干扰的不能自理

网友:
换接收吧.这方面省钱了...炸的是大钱..

网友:
接收换掉不然炸哭你!

网友:
接收差了点

网友A(2013-08-01):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