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十字盘问题

楼主(2013-07-02):
450 PRO V2 所有
舵机
是直接接到接收上调节十字盘水平呢 还是说接到
陀螺仪
上之后再调节十字盘水平?

网友A:
有无副翼啊?
有副翼的话当然连接收就可以了(因为斜盘不连陀螺嘛),无副翼当然要连陀螺上。。。。

网友B:
有无副翼啊?
有副翼的话当然连接收就可以了(因为斜盘不连陀螺嘛),无副翼当然要连陀螺上。。

网友C:
嗯,对,学习一下!

楼主:
哎 看样子白调了 ,又得拆开连陀螺仪重新调节。。

网友D:
先要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E:
楼上大家说的都是经验,先搞清楚有无副翼,才能确定怎么连接。

网友F:
我的mb是连上陀螺仪再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