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天行者40A电调坏了,高手看看还能修好吗?谢谢

楼主(2013-07-02):
就是电容那边有个8角的黑色方形的烧了,那个元器件叫什么,还可以修好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描述得也太简单了,最好图文并茂就好办点!

网友:
抢一地板坐坐

网友:
没图,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A:
8角的黑色方形?不懂这是什么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角的黑色方形?不懂这是什么形状?

内容就是一个长方形黑色的芯片,上下个四个针角,位左下角就是有电容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角的黑色方形?不懂这是什么形状?

就是这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容就是一个长方形黑色的芯片,上下个四个针角,位左下角就是有电容那端

内容不小心把电调正负极接反了,电池冒烟了还,郁闷

网友:
没有啥子是修不好的。

网友:
8角?8脚?让人一头雾水。应该能修的,找个好的看看,记下这型号,买个装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给CPU供电的三端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容就是一个长方形黑色的芯片,上下个四个针角,位左下角就是有电容那端

应该是给CPU供电的三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给CPU供电的三端稳压。

就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这个

可以修好吗,我看就这一元器件烧了其他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修好吗,我看就这一元器件烧了其他好像没有

我的40A天行者怎么不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给CPU供电的三端稳压。

老大不是的,这回上图了,你看看是什么东西吧,谢谢

网友:
可以修,你也可以邮寄给好盈的客服,不过收费你要好好问问了,好像可以自己选择用翻新元件,应该会便宜不少

网友B:
如果确定坏的地方,换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坏的地方,换一个就行了。

那东西烧黑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C:
电感摔碎了可以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东西烧黑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什么型号

拿东西到电子市场找下吧,要么直接发给好盈修了。图片上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摔碎了可以换么?

新手我也不清楚呵呵

网友:
50块钱的电调还修???

网友D:
      按LZ所说的应该是5V的降压IC,不同型号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有所不同,电路对应的脚位也不相同,常见有ACT4070、CX8505、MP8708等等这些型号,看图上的型号已磨掉这样想更换有点难度。(如不换外接一个5V 3A的电源,电调应该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LZ所说的应该是5V的降压IC,不同型号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有所不同,电路对应的脚位也不相同,常见 ...

哦,那我试试,谢谢老大

网友:
看来应该是5V的LDO坏了。具体型号你可以上网查查。最常见的名字叫7805,这个封装是SOP8或者叫SO-8。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双mos管也可能是PWM模块!反正是开关电源BEC这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我也不清楚呵呵

买个同等H值得换上就可以,理论上元器件都可以更换,就是得有焊接基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