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0-120克 推拉力的电机配置

楼主(2013-07-02):
同题。。。推拉90-120克  更大推力自然更好。但是电机重量控制在6G左右

飞机100克  电池打算用2S 500MAH或者其他
电调打算用5-8A之间。

电机求推荐。啥电机好。性价比高。推力大的

翼展62 长度40  腰推机  想重量尽量控制在100G内。 估计3个舵机 每个5G=15G 电调5G 电池20G  飞机净重34G + 7788 大概小于100G

网友:
不懂帮顶,等高人来赐教

网友A:
你这是F3P的配置啊,朗宇2204配80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F3P的配置啊,朗宇2204配8037

谢谢你的建议。2204 配真么大的桨。反扭很大把。翼展才60CM是否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2204 配真么大的桨。反扭很大把。翼展才60CM是否不合适?

用1800KV配7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00KV配7寸

敢问。这样的电机和桨。是配多大的翼展合适

网友A:
我的F3P,起飞重量160克左右,翼展65,配的2204+8037,现在是2208+9047,因为2204缺项了,反扭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3P,起飞重量160克左右,翼展65,配的2204+8037,现在是2208+9047,因为2204缺项了,反扭在正常范围内 ...

十分感谢。这下心里 有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这下心里 有底了

建议你还是选择高转小浆的方案,本身60cm翼展,电机基本就朝着最小发展了,所以在电机型号不变的情况下,用小浆更好!大浆一定会增加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选择高转小浆的方案,本身60cm翼展,电机基本就朝着最小发展了,所以在电机型号不变的情况下, ...

是的。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考虑使用高KV 更换小桨以减少反扭。提高操作性

楼主:
淘宝物色到了一款超小无刷。14MM直径 虽然不是最小。但是这个大小的无刷配6030桨。居然标称170G拉力。就是它了 就算换成5030桨。也应该有100G拉力。1:1刚刚好
主要是这个电机重量才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