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求教

楼主(2013-07-02):
无刷
云台
刷德国固件没啥问题..但是刷了俄罗斯固件后就是死活显示校准水平不行..不论是简单校准还是六面都过不去...用的xLoader 刷的1.3 版本...
还有个问题就是德国固件的话..ROLL的PWM可以调到200..感觉用手触动的时候回馈力度还可以..但是还是可以弄歪了..可是这时候
电机
就开始发热了..如果是150不会发热..但是用力甩
云台
就会歪....PITCH就更省心了..超过80用手敲一下云台立刻换来无穷的高频震荡...
第一次玩云台..不知道无刷云台是只会维持水平..但是抗外力的能力比较差吗?还是我的调试问题?

网友A:
我的云台也是这样的 2208电机 和你一样的控制系统 也是抖 现在我调pid 只调好了仰俯 横滚一直调不好 有空交流啊
qq:1127002532 我是小孩

网友B: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C:
电池最好使用3s或者稳压模块,pmw最好在100以内,pido慢慢调试,最好上机做对比调试

网友D:
只能帮顶....我弄的俄版也是随便调了下没见什么高频震荡~关键或许是I值需为0~
功率合适~~就可以!
我用的专用的电机~测了下有18欧.如果用其它电机.电阻小的.要把输出功率也弄小不然主控板会很烫要小心.

网友E:
什么电机,负载多少

网友F:
都是老师,学习了

楼主:
昨天仔细咨询了下..没办法刷俄版...所以踏踏实实玩德国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