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固定好的环氧树脂到底怎么清理才好,求指导

楼主(2013-07-02):
前几天刚粘好的船,现在想调整出轴角度,可是粘了好多环氧树脂,用什么办法才能清理出来?能不能给个教程

网友:
上烙铁,环氧树脂怕高温

网友A:
l个字.磨

网友:
风筒加热

网友:
用电风枪吹。

网友:
用鋁材造一些鋁刀,硬度比環氧樹脂高,比軸殼差不多硬度,剷除環氧樹脂,加上打磨。

网友:
方法是多样的,但是最终还是考验你的手工,看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B:
用熱風槍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个字.磨

用那种微型电磨来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熱風槍最好

热风枪不会把船壳也吹坏了吧??有操作视频吗,求一个

网友:
三楼正解,最稳妥。用 Dremel 或者各种仿 Dremel 的电磨。

烙铁也行,只烫轴管,时间不长的话壳体受损范围和程度可控。

主张用热风枪的,请用自己的船壳拍视频示范下。

网友:
12楼正解  先用电摩 慢慢磨  磨到差不多了 用电烙铁加热 。。。。

网友:
哈哈 又学一招

网友:
原来如此,怪不得热就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