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 为啥dji phantom 不能悬停 ??

楼主(2013-07-02):
买了个dji phantom  ,以前从来没玩过任何飞行器。
出去试验了 一下 不能悬停 一直往左飘,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还有 是不是 只有 GPS 模式能悬停 ,下面那俩模式不能悬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理解错两个概念,一个悬停,一个定点悬停。结尾虽然都是悬停,但是概念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错两个概念,一个悬停,一个定点悬停。结尾虽然都是悬停,但是概念不一样的。

哦哦 谢谢指教

我的提问是定点悬停 ,dji phantom 能不能定点悬停?    是不是在 GPS 模式下才能定点悬停 其他模式不能?    如果在GPS 模式下不能定点悬停是什么问题?

网友:
姿态模式仅稳定姿态 不会自动修正  收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自然就飘了····  撸主多看说明书

网友:
楼上说的很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