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 ‘固件’ 这个词。。不恰当。。误导新手

楼主(2013-07-02):
开始看这个词总以为是指的是板子。或上面的模块。。看了几个帖子。。明显的是指的软件。。
我觉得叫。。。控制软件。或录入软件。。。。都比较达意。什么烧录。。上传《我本人是搞电脑和网络的应该懂这个意思》这些词都不达意。。什么到了中国人 这  都是生硬的。。祸害下一代的。。一个词都整不好。。什么能整好?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教育和承传不恰当所致。。。词汇做为思想的干扰义素。。也是一大公害。。

网友:
维基百科有这个词firmware 的解释 (可以参考下 :)
ps.权限还不够不能贴URL :)

网友:
硬件和软件的问题。

网友:
firmware-固化的软件

网友:
“固件(Firmware)就是写入EROM或E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通俗的理解就是“固化的软件”,台港澳称为“韧体”。更简单的说,固件就是BIOS的软件,但又与普通软件完全不同,它是固化在集成电路内部的程序代码,负责控制和协调集成电路的功能。”
百度百科

网友:
一个简写而已。

网友:
硬件, 固体件,软件

网友A:
呵呵,LZ搞笑了

网友B:
固件这个次叫几十年了。

网友:
我也有同感:固件和硬件,固件和软件。谁与谁更接近?不懂计算机的人都会觉得固件和硬件更接近,而不会觉得固件就是软件。
你们觉得呢?所以我建议换一个词。不要固化的软件就叫固件,不懂的人会认为是硬件,而不是软件。至于叫什么?有等砖家再议。

网友:
业内俗语,不用纠结

网友:
那叫英文好了。记得海归们都是一半汉语一半英语的,因为有些词用英语说出来简单有效不会有歧义

网友C:
“韧件”是台湾的叫法,更难懂,词典说:“韧(韌、靭) [rèn] 形容词(不易折断; 柔软而结实)” 用到电子技术里,一头雾水,呵呵。
固件的叫法,中国人都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这个次叫几十年了。

时间久不代表符合思维。。国人一直被概念所困久矣。。更不代表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台湾人的叫法感觉对思想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LZ搞笑了

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搞笑。。。多少年我一直觉得国内语言对科技词汇的表达大有问题。。很不自然。。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教育和承传不恰当所致。。。词汇做为思想的干扰因素。。绝对是一大公害。。

网友:
是说 固件 这个词翻译的有问题? 还是说应该找个新词代词?
若是后者,不妥了吧,从开始就接触正确的叫法难道有问题?
固件这个词确实老早就有了 固化在存储器里 有问题?

网友:
换台湾的叫法怎么样? “韧体”。 不软不硬,介于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韧件”是台湾的叫法,更难懂,词典说:“韧(韌、靭) [rèn] 形容词(不易折断; 柔软而结实)” 用到电子技 ...

叫韧体 至少不会和硬体或固件 搞混! 台湾和香港的翻译注重的是"信雅达"三个原则! 何谓信? 就是要忠於它的原文意思! 举个例子电影 lord of rings 大 陆译做"指环王" 而港台译作"魔戒" 那种翻译好呢? 以原文字面来说 不能说大 陆的翻译是错 ! 但是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 这里面讲述的故事是围绕着"Rings"在打转 而非是那个最後出现的大魔王! 所以按照信雅达三原则而言 应该是"魔戒"较"指环王"要翻的正确! 更不用说 後面的雅和达的标准了! 韧体 表示它既非如硬体一样是实体存在的部份 又不同於软体一样是可以随便修改的部份! 它是介於两者中间的一个存在! 所有就字面意义来说 韧比固要好! 韧表示坚韧 不可随意变动的部份! 但也非如同固体或硬体一般的坚固 不可变动! 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仅供参考

网友:
固件?手机的系统还叫固件呢,固化在ROM里不动的软件简称固件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