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飞失控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02):
昨天我们三台NAZA-M出去飞,我这部最先失控,GPS模式起飞,上升到6米左右高度,突然拼命往后窜,把前进方向杆推到最高都不能停止下来,最后只好把油门收到底掉下来,损失不大,不过不敢再飞了。没过多久,朋友的NAZA也起飞了,悬停一米左右,机子乱晃,也是往后侧窜,控不住,最后艰难地停了下来,把两部机子都检查了一遍,线路、调参都没有问题,实在是想不明白。手上装过几部NAZA了,全部有个毛病,就是起飞时往右侧漂,停下来重新插电,机子才能平稳直线上升。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上图上视频上调参才能给你解答你的问题呢吧

网友:
有人要说,肯定不是飞控的事,我要说的是,可能不是飞控的事,但排除不了是飞控的事
正常飞行时候突然侧飞掉高坠地,我遇到几回了

网友:
把数据和视频拿出来看看

网友:
星况是否都正常? 有没有丢星的现象。

网友:
预热时间!第二次插电正常还是没预热好

网友:
打酱油  收多点星

网友:
OSD必须和飞控一起强行配置才是正道

楼主:
星况OK,绿灯。明显要重复插拔电源才会正常。数据没有,因为没有OSD,视频没有,谁没事飞飞机天天拍视频。

网友:
沒圖沒視頻就因該先把所有裝置先報上~不然只說狀況可能也是白搭

楼主:
F450+朗宇2216KV800+好盈30A+1147桨+NAZA-M+3S5000MHA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