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充磁机---绝对给力

楼主(2013-07-02):
该充磁机从找资料到制作完成,前前后后用了半年多业余时间。电路,器件整改,零件报废了一堆。最后将制作资料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使用证明该充磁机对老喇叭,57,42歩进电机。使用效果非常好。

原理:我对充磁机是这样理解的, 先是用高压给电容充电,再用空心线圈把电容的电放掉。在线圈里放入要充磁的东西即可。

主要零件清单如下:
5600UF/450V  电容4个  90  一个。
100A整流桥堆2个    好像是20一个
工具箱48元
铜条 35
80A继电器械 2个  40一个。
线圈铜线:170元
其它零件若干。
做的过程中,烧毁了接近200元的零件。得到的教训是大电流的触点。用祡铜是不行的。必须用合金触点。

我是怎么想就怎么搞的,没有原理图。大体的电路结构是这样的:
从220V市电经过开关到保险丝后再到两个整流桥整流(串两个整流桥整流的原因是,后面的电容太大,我怕把桥烧穿,把电容搞爆。俺小命就木有了。电容有碗口那么大,30CM左右高度一个,一个爆的话,我可能都是GAME  OVER了。4个电容一起的话,俺是绝对要去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了。)整流桥后我用3个200欧姆10W的电阻并联后再接入滤波电容的。电容一起是22400UF/450V.      电容的正负分别用铜条联接一起后,接去两个80A的继电器输入。80A继电器输出接上渡银线后接入线圈。这是主电路。          控制电路:用12V的电源。接个充电开关,这个充电常开开关控制两个小的12V继电器。两个小的12V继电器再分别控制两个80A的大继电器。

使用:把电机放入充磁线圈。用布把电机塞紧,电机的磁场方向要与线圈的磁场方向一致。否则就不是充磁,而是消磁了。还有就是一定要把充磁的物体顶紧,否则它会飞出去的。直接就是一个电磁炮了。线圈的前后出口千万不要对着人或什么会出事的东西。万一没固定稳,一下飞出去就XXOO了。把12V电源是一直接通的。插上220V插头,等10左右秒后。再拔下220V的插头。(在这10秒左右时。2万多UF容量的电容就充满电了。)这时按下常开充磁开关2秒不要放手---------立刻-----------一声巨响--------------------------有点像拿12磅铁锤打楼板的声,,,,,,,,,,这个声音真的很给力,我老婆隔着几部墙壁都吓了一跳-----------------------------------巨响从充磁线圈传来后---------------------------------------充磁完成了。
下面慢慢上图。

楼主:
先试一张,都不怎么会发图呢

楼主:
网上很多是用可控硅做的,大安数的可控硅贵的不得了,一不小心就坏了。建议能不用就不用为妙。

楼主:
最后一张

楼主:
晕,搞错了,应该是这个

楼主:
这个充磁机别看他长的不怎么样。磁场可是强的没法说。我曾经这样试过这样的:我打开手机的电子指南针罗盘,距离充磁线圈大概有2米的距离。在充磁的舜间。指南针的方向一下就乱了。 那一刻,我爆汗, 搞这玩意天知道电磁辐射杀死了俺多少细胞阿。

网友:
80A的触点不要搞几次就死翘翘了。

楼主:
由此得出,充磁机是个胸器!但更是一个凶器也!

楼主:
有个事情一定要交待一下:千万不要用铡刀开关替代80A的继电器。会出大事的。当铡刀开关拉合时的,火花baozha,出来的火花。好大的一团。最远的飞出1米多。我以为我当时我都要挂掉了。玩归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不就玩完了,就再没的玩了。

网友:
兄弟,首先说你的精神非常的可嘉。其次,你可以试试不用那么大电流的硅桥,只要硅桥的耐压够要求就可以了,硅桥电流有三个安培足够了(效果一样的)在硅桥接220v交流电端接一个27欧姆20W左右的水泥电阻。我想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危险,恐怖。但是电容充放电部分的绝缘安全一定要规范。

楼主:
做充磁机还有个事情要注意:充磁机是高压大电流舜间工作的机器。工业充磁机都是几千V以上的电压,N法拉级的电容量。就算是几百V的电容如果万一没有瞬间放完电的话。人摸上去还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记得在电容的正极接一个330K欧姆的电阻后接一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这个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电容负极。LED灯亮的话,千万不要用手模电容。否则电你没商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事情一定要交待一下:千万不要用铡刀开关替代80A的继电器。会出大事的。当铡刀开关拉合时的,火花baozha, ...

大侠,胆子比 我大多了啊,你那个继电器估计用不了几次就挂了的,继续折腾,谢谢分享,多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有意思啊。。。。。。。。。爷们玩的

网友A:
想问下空心线圈的参数  扎数少了那不是直接电容短路   可以用变压器升压给电容充 找个更耐压的电容来 更牛逼了

网友:
这个真是心惊肉跳的玩具呀

网友B:
楼主这照片照得箱里面的东西全部看不清楚,还有电路图呢?

楼主:
80A的继电器要特别好质量的才可以。普通继电器确实搞不了几下。我的损耗的钱主要就烧在这里。一开始是可控硅,烧了-------------用大刀开关。火花baozha------------------跟着换成电磁铁加开关。自己做的大山寨继电器。吸合触点换了很多种----------------------------都不理想。最后-----------找了我附件的能买到继电器的地方,问了NN家店---------------------------直接对老板说。我要100A的最好的继电器。。。最后,终于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空心线圈的参数  扎数少了那不是直接电容短路   可以用变压器升压给电容充 找个更耐压的电容来 更牛逼 ...

用变压器升压成超高压后再给电容充电,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把后面的电容先串联后并联就能耐高压了。空心线圈的参数是根据坛子里一位大哥的纱包线的参数绕的。结果,由于计算失误。最后圈数没有原来设计的多。具体是多少圈我忘记了,反正是直径3MM的铜线,买了170左右元。用奶粉罐做芯,就分几层绕起来了的。                          网上很多贴子的充磁机是用几千U,或万左右UF的电容。我直接是用了2万多UF.虽然我的线圈搞的不够好,但充磁效果扔十分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照片照得箱里面的东西全部看不清楚,还有电路图呢?

箱子里就几个炮弹一样的电容加几个0.1UF的电容,3个电阻,两个桥堆而已,真的没有图纸,PCB上就是2个大继电器和两个小继电器,一个开关而已。其它就没有什么了。还有就是一个12V的电源,一个带开关与保险的插座,2条电源线,我是一边想一边搞的。你看完整这个贴子后。搞点电工的知识,按照这个,都回自己装的

网友C:
我觉得这东西除了刺激好像没有什么用,像特斯拉线圈一样。
我看到过别人定制商品的充磁机:线圈根据被充磁钢的体积设计空腔,尺寸约用3mm漆包线绕20mm厚,高度200mm。
关键是电容要用无感电容,开关用水冷可控硅(瞬间工作不用给水),要是触点开关全得烧成灰。
电路是双刀形式,一边是充电,一边是放电,电源不能进入线圈这一侧。

网友D:
相像不出30CM高的电容

网友E:
F=IN,上次用100A充也没什么效果,有没有解剖充磁机的,其实可以有交流接触器,不有这么大的,把几个触点并联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F:
试制的朋友一定注意,充磁机不是什么电容都可以用的,要选择high-surge型的,也就是耐冲击的,要不然会出事的

网友G:
好大的电容,做个电磁炮玩,一定给力

网友H:
楼主的电容是5600uf,才相当于0.0056法拉
楼主用法拉电容试试,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I:
6800uf 450v的电容我有10来个

网友J:
不错。。。为什么我做的就没有你做的效果好涅。。。另外,电压如果上去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K(2013-10-27):
太牛了,又长姿势了。。。楼主你太牛了。。。

网友L:
电容器看上去不那么大啊

网友M:
不知道用在那里!!!!!!!!

网友N:
大电容太吓人,

网友O:
有电路图吗

网友P(2015-01-30):
这明明就是电磁炮的干活.....

网友Q:
家里有个1000A的可控硅 当年想做电磁炮的 结果搁置了n年 哈哈

网友R:
600A可控硅代替继电器。
充磁瞬间电流有几千A,100A继电器几次就把触点焊在一起了。

网友S:
厉害,有电压表指示,充电电压一目了然了。

网友T:
为什么用空心线圈?70年代我做过充磁机,也是用电容放电给线圈,只是线圈是铁芯线圈。小街道厂,生产2.5吋小扬声器。无磁性的硬铁氧体,扬声器组装好后,放到充磁机上充磁。
空心线圈电感很小,充磁时相当于,对电容短路放电,当然声响、闪光都会很大,很危险。
用铁芯线圈磁通量会很大,所需总功率可以比较小。缺点是充电开关的导通时间要适当。否则,铁芯线圈和电容会产生震荡,反相退磁。具体充磁有一定的工艺要求。

网友:
充磁机铁芯应该用工程软铁,加工制作,我们没有软铁也没有机械加工条件,我们用硅钢片堆叠成铁芯。充磁时小喇叭没有磁性,放到充磁铁芯即可,放的时候容易,充磁后取下难一些,用滑动拖出。
充磁开关也有火花、闪光,但都不大,后来对开关并联消火花电容后,更安全了。
当时没有高压硅整流管,我们用的充汞的整流二极管,型号是866。六个866组成三相全波整流。电容器组用了约200个耐压450v,40微法电容并联。装了四个箱子。

网友:
老大 玩归玩 注意安全呀

网友(2015-07-01):
建议换成多个小电容并联,ESR更小,效果更好

网友U(2015-11-14):
刚买了100000u400v电容,指总容量。得找啥可控硅? 线圈想用软导线,如粗大的音响线,估计双股8平。线几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刚买了100000u400v电容,指总容量。得找啥可控硅? 线圈想用软导线,如粗大的音响线,估计双股8平。线几匝 ...

一个可控硅控制一个电容,有多少电容就用多少可控硅

网友(2021-02-06):
楼主,你的描述太有才了,把我笑死了,你应该上春晚!

网友:
有没有人爆过这种电容,威力怎么样?

网友:
看了一次又一次,电容没有30厘米高那么夸张吧  声音也没有那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