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尺寸,还没做过这JJ

楼主(2013-07-02):
有木有尺寸啊!想做2212    1800KV的,急需。。。。。

网友:
看样子是6MMKT板子的机子,可以通过那些定位槽的尺寸反推出机体大概尺寸。

网友:
按比例放大,到翼展为60-70mm(根据你自己要求定), 只要图纸是对的,尺寸就没有问题了。根据你的电机,大概在65mm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A:
另外,你图纸上的东西不够。应该还有图。

网友B:
这不就是F22罗,做成64到70翼展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图纸上的东西不够。应该还有图。

是有重复的,做了一个在描画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F22罗,做成64到70翼展能爽飞.

飞机长度呢?还有。。。。。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长度呢?还有。。。。。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图纸是有比例关系的,你把翼展放够,机身长度就定了。

网友:
8寸或者7寸桨,飞机中间的开口应该放的下桨,翼展72吧!

网友:
这个你找一下论坛上的贴子吧,直接打印出来就行,难度你想自已画出来?

网友:
翼展做到70左右。2212+1500电池,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