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用硅胶线链接电调的线路

楼主(2013-07-02):
看见论坛里好像没有这样的帖子,所以自己用画画板话出了一个,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我画的对不对,

网友A:
最好避免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避免环形

为什么避免环形呢?请教了,呵呵如果不环形的话有什么好的连接办法吗?呵呵给画个图瞅瞅行吗谢谢了,我也是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避免环形呢?请教了,呵呵如果不环形的话有什么好的连接办法吗?呵呵给画个图瞅瞅行吗谢谢了,我也 ...

环形会干扰飞控,楼主不如买个飞越的集线模块,X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形会干扰飞控,楼主不如买个飞越的集线模块,X宝下

哦明白了呵呵,这样子呀呵呵,我还以为环形的话,会保险点呢呵呵

网友:
右手定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避免环形呢?请教了,呵呵如果不环形的话有什么好的连接办法吗?呵呵给画个图瞅瞅行吗谢谢了,我也 ...

环形干扰罗盘。最好是直接四根线集中到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环形会干扰飞控,楼主不如买个飞越的集线模块,X宝下

有没有集线模块安装好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集线模块安装好的图片

自己JJ上用着,没图片,飞越那个模块的链接倒是可以给你

你X宝上打“飞越TL68B15 ”就有了

网友D:
只要有电流就一定有磁场,用右手定则自己看,如果做环形的话正好正负两条电线产生的磁场大小一样方向相反,放在一起可以相互削弱。反正你做环形可以削弱,不做环形正负不靠在一起也是那么多电流那么多磁场,但是两条线并靠在一起产生的相反磁场却可以叠加削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电流就一定有磁场,用右手定则自己看,如果做环形的话正好正负两条电线产生的磁场大小一样方向相反, ...

正负极放在一起可以抵消互相的磁场??真的吗???

网友E:
就这样吧、红线和黑线在中间焊接好、
再从中间引一条出去接电池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环形破解掉、
要不就是再偏移中心一点、让四条线汇合点偏移
中心点

网友:
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

网友:
不要画圈圈,直接焊在一起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负极放在一起可以抵消互相的磁场??真的吗???

我没说抵消,磁场是抵消不了的。。。是磁场相互叠加的区域削弱。你不画圆也是有磁场,你画圆也是有磁场,就算你的圆在某个点断开了,也是在有电流经过的线上面有磁场。但是两条线靠在一起磁场就会很弱,线怎么摆,磁场就怎么样,就是说磁场就覆盖在线上面。这样说你应该明白的吧?

网友:
16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吧、红线和黑线在中间焊接好、
再从中间引一条出去接电池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环形破解掉、 ...

看的基本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最好把4个电机的正极汇集到一个点上,然后焊接上电源线,这样的磁场是不是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抵消,磁场是抵消不了的。。。是磁场相互叠加的区域削弱。你不画圆也是有磁场,你画圆也是有磁场, ...

恩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消磁环套在线材上会不会好一点呢,为什么大家都不用消磁环套在线材上呢,这样不是更容易消除磁场吗,呵呵,哎论坛这样的帖子太少了,有的只能看看缺什么也看不明白,再次请教了呵呵

网友:
我的经验显示,用16楼的接线,同时双绞(正负线双绞在一起),是消除干扰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样吧、红线和黑线在中间焊接好、
再从中间引一条出去接电池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环形破解掉、 ...

学习了,看了你画的图懂了,有2个问题还想问下,
1、红线4根聚集到一点上然后引出来一条电池红线,黑线也是如此,请问这样子的话那2个聚集点是在多旋翼中心位置好还是在两侧好?
2、聚集点的位置是不是先把线全部拧在一起然后用焊锡焊接上,然后用热缩管套住焊接点,这样子呢?

如图是不是这样

网友F:
我也是这样设计总线的,像 16楼那样,米字型连接。
手里没有这么粗的热缩管,直接电工胶布上。

我对电磁干扰的理解是,无法消除,可以屏蔽。
但屏蔽体本身会屏蔽地磁场,这也会干扰罗盘,本来地磁场就弱。
电子罗盘通常有校准功能,可以通过算法,忽略周围的固定磁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看了你画的图懂了,有2个问题还想问下,
1、红线4根聚集到一点上然后引出来一条电池红线,黑线也 ...

是先扭在一起然后再上焊锡、但是要彻底焊接透了、我觉得还是放中间、这样就可以在两边放置飞控或者接收机、磁场干扰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设计总线的,像 16楼那样,米字型连接。
手里没有这么粗的热缩管,直接电工胶布上。

那如果这样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JJ上用着,没图片,飞越那个模块的链接倒是可以给你

你X宝上打“飞越TL68B15 ”就有了

那玩意不好焊,四个电源线一分二,二分四,好焊,简单,关键省钱

楼主(2013-10-11):
引用 网友G:
对啦…咧就是星形…哈哈…怎么不用电调连接板呢?

星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