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icharger206B外壳带电!

楼主(2013-07-02):
求教一下!我的icharger206B外壳带电,手摸上去有麻麻的感觉,手湿的时候感觉更明显.而且充电输出端在不充电的时候也有电!想问一下这个正常么

网友A:
接地正常吗?  我的插座有一个接地不行,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B:
这个正常  我的也是206B    手干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正常吗?  我的插座有一个接地不行,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莫非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正常  我的也是206B    手干了就行

好吧!那就只有这样了!

网友B:
那外壳都是金属的    我那天也是洗完澡去储存电池,手都碰不了  后来叫朋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外壳都是金属的    我那天也是洗完澡去储存电池,手都碰不了  后来叫朋友弄

是呀!之前手干没太注意后天洗完手去拔电池,感觉特明显!

网友:
要不就换电源,要不就就检查家里插座接地情况!

网友B:
电不死人了的  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不死人了的  不怕

感觉不爽!

网友B:
呵呵   有空把接地处理一下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空把接地处理一下就没事

研究一下吧

网友C:
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漏电!

好的!我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一下!

对,充电器本身没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