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下电机轴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有多同学的
电机
在100到200起落就电机轴磨损的?怎么俺500的磨损已经3个电机了

网友A:
不是有滚珠轴承吗!
你的轴磨到啥东西了?
.

网友B:
轴精度原因吧,轴与轴承内圆磨了,走内圆了

网友C:
我以前飞500也经历过。我那时用的是500M,换了几次电机轴,很快就磨损了。后来换了各蝎子电机飞了上千个起落都没出过问题。
你用的什么电机?一是亚拓的电机轴可能强度差些,二是有可能是电机轴敲出来,压回去的过程中有点偏心了,你试试在电机轴和轴承内圈间和轴承和电机间用轴承胶粘连吧。

网友D:
我450的经验,首先在电机轴和轴承之间加螺丝胶,第二电机最好用定速,用大1到2t齿,不要超过85油门,因为电机转速太高的话电机轴会打滑,磨损

楼主:
多谢前辈们指引,俺电机修好后粘死看看,还有就是了挂了的下主轴轴承座的轴承换了,大桨重新配平,看看百来起落后咋样,立贴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