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的时候显示的内阻为什么不准

楼主(2013-07-02):
每次都是第一节显示的是其他的2倍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A:
看看照片

我想知道您用这个并充板最大充电电流能设置到多少?

楼主(2014-05-15):
我每次10A没问题
20A充电板就化了

网友(2014-07-12):
因为各种接头处都有电阻的

网友:
我的早就烧了

网友:
充电的时候当然不准啊。。

网友:
高级货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