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能人多,问个电磁炉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电磁炉不检锅,开起来就DIDI报警,网上搜说是检锅电路有问题,有没有兄弟告诉我大概检测方向,东西不值钱,扔了可惜了,也想自己动手试一下。

网友A:
当当网上买本图解电磁炉维修教程  很详细的

楼主:
就是这个板子,富士宝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当网上买本图解电磁炉维修教程  很详细的

网上也看了一些教程,根本不懂,就下面这个图,帮忙看一下

网友B:
富士宝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士宝的型号?

IH-P70的,谢谢!!!

网友C:
有一颗热敏电阻,就在发热盘的中心,拆开外壳一眼能看到,用两根线连接到主板,上面糊有导热硅脂。不捡锅一般是这个阻值漂移了。记得好像用100k的电阻暂时代替能够启动。或者照着买一只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IH-P70的,谢谢!!!

富士宝IH-P70的图纸我没有,我以前在网上下载的有如下两款电路图,
你的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产品了,以上两图纸你不一定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颗热敏电阻,就在发热盘的中心,拆开外壳一眼能看到,用两根线连接到主板,上面糊有导热硅脂。不捡锅一 ...

那个热敏电阻是防止干烧,锅底超温检测用的,和不检锅是两码事。

楼主:
热心人多,感动ING

楼主:
死马当活马医,大家有提出来的方法我都试一下,治好了或治不好都会来汇报

网友D:
我不会发图  把你的这个图中左半部分的个头大些的大功率大电阻检查一遍  一般是阻值变大或者开路造成不检锅 100K ——300K的  对比测量有的是两个一样的比较一下即可。注意散热片低下也有大阻值电阻是连接在发热线盘的各一端 是振荡反馈如果开路或变值都是不检锅

网友:
一般是几个功率电阻,实在修不好买一块通用板40 左右,按上就好用。

网友:
应该是IGBT坏了   检查一下    最好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发图  把你的这个图中左半部分的个头大些的大功率大电阻检查一遍  一般是阻值变大或者开路造成不检锅 ...

如您所说,是散热片下的一个电阻坏了,不过是到家电维修处修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IGBT散热器下面的热敏电阻故障100K的换了就好,还有几个大功率电容其中一个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最后查出是图中那个无极性电容烧毁,换一个容量相当的就好了

网友:
你的情况不是不检锅,而可能是高频振荡的电容器坏了,这个故障比较多,换个相当容量的,但不能比原来的大太多,否则会比原炉输出功率太太多。

网友:
不懂修,怕修好了这里那里又坏了。干脆花几十元买个新板,可靠也省心

网友E:
检锅电路有多种,比如有电流检锅脉冲检锅等,你描述的这种现象不一定是检锅电路出问题,主回路有故障其现象也是这样,如对电路一点不懂自己修理就很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