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飞过伟力的小四旋翼,想换个大的能航模摄影的,求配置

楼主(2013-07-02):
本人小白,在玩伟力的小四旋翼,那机在飞行下降过程中会抽风,下降的时候松油门它就不听使唤了,非要着地后才受控制,还有就是在高空中飞着飞着就突然掉下来了,种种蛋碎,痛定思痛,决心买个大的,四旋翼或六旋翼。2500以内,不含摄像及云台。8通以上的遥控,飞控要求带GPS,有不分机头的模式,能自动返航。很纠结玉兔和哪吒。玉兔有人说在自动返航的时候容易飞丢,哪吒会在飞行过程中自己翻跟斗。哎,请大侠指点。
机架:
电调:
电池
飞控:
遥控:

未来升级的OSD :
图传

不打算买狗3,看好柯达早期CCD的卡片机,带AV输出的。

谢谢了!

网友:
我是新手,弱弱问一句,小白是什么?

网友A:
机架:极枫400  78.00
电调:好盈20A  43.00*4=173.00
电机:新西达2212 43.00*4=173.00
电池:3S 2200mah  100.00
飞控:naza lite+GPS 1399.00;玉兔2+GPS 589.00
遥控:天地飞7或者9,价格自己查,还需要带接收机

未来升级的OSD :naza的话,OSD 1000+,玉兔 88.00
图传:400mW 5.8Ghz TS353+RC805 470.00
建议带山狗:suptig 600.00 可以实时输出AV信号,代替摄像头

另想FPV的话,还要带监视器7寸200-300之间,支架50-90之间,自己取舍,其他小配件另算。。。

这是我这段时间研究的结果,于楼主分享下!!
当然,选择玉兔和极枫是比较便宜的了,高级套装的话,推荐选择DJI F450+NAZA

网友B:
楼上很精到,照着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很精到,照着做吧

瞎搞的,不算精到,预算一直不高,所以想找个最优化的方案做一做。

网友:
玉兔就行 最主要osd便宜  呵呵

楼主:
玉兔是不是有自动返航失控的问题啊,很担心

网友:
看看APM2.5把,便宜,扩展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极枫400  78.00
电调:好盈20A  43.00*4=173.00
电机:新西达2212 43.00*4=173.00

學習及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不知道有玩兔二的飞控的没有,很想知道兔二是不是有自动返航炸鸡的问题,还有就是兔二稳定性如何,我不想提控回家

网友:
自动返航炸鸡,我个人估计是没调好,或者电子产品出现了次品,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多数人,没有反应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就不是问题。。
总之,别人给你的都是建议而已,你需要自己甄别,自己筛选,然后自己做出判断,不管好坏,别人咋说都是别人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玉兔是不是有自动返航失控的问题啊,很担心

有,但常出错,尤其是不小心关控的时候,哪怕已经落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但常出错,尤其是不小心关控的时候,哪怕已经落地了

谢谢,看来还是得下注,买哪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还是得下注,买哪吒了

1而且出错时问题往往很严重,落地后不小心关控了,它就直飞上天,在室内的话就会直撞屋顶,直到粉身碎骨

网友:
呵呵你说的这个价格属于高不成低不就的

网友:
不是吧,关控直飞?我还想用兔子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