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的电机架不在同一水平

楼主(2013-07-02):
左右两边都这样 要怎么安装才可以

网友A:
据说会堵哦

网友:
这点误差交给飞控cover吧

网友:
安啦,我的也是不在同意水平面上,没事的飞吧“小伙”

网友:
只要同轴度就ok了

网友:
这种误差通常都有点,不碍事

网友:
你的要求太苛刻了!

网友B:
这点点误差没事吧,由此我4旋翼的一个臂没掰到位也飞了一圈

网友:
调水平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C:
用什么电调?LZ该注意的是4822会不会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电调?LZ该注意的是4822会不会堵转!

4822  390  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会堵哦

4822  390  铂金30A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4822  390  铂金30A

一样的。反正目前我的没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点误差没事吧,由此我4旋翼的一个臂没掰到位也飞了一圈

哇  厉害啊 什么飞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22  390  铂金30A

铂金就不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铂金就不怕了!

飞腾飘过,
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
一样的架子,一样的电机,目前状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