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斜盘是否不能用1210舵机

楼主(2013-07-02):
装好调机后一切正常,去掉USB线后上电,斜盘2.3舵机没反应,但是带电将2.3舵机断开再接上就行了,是什么原因呢,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k8不要上大机巴

网友A:
据说是有兼容性问题,在群里也遇到一个说GV8000和MKS1210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有兼容性问题,在群里也遇到一个说GV8000和MKS1210不能用的

我也怀疑是这问题,就是不确定.谢谢了

网友:
可以。。。我的500EVO就是K8+1210,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

网友(2014-07-11):
不用扒舵机 只要 从新通电 大概2-4次即可。 我的就这个问题 飞行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