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摄影是两人控制吗??

楼主(2013-07-02):
一人控制四旋翼,一人控制
云台
吗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遥控器直接控制云台了。。

网友B:
对作品要求高的云台是得独立来控制

网友C:
如果希望获得较好效果的照片或者视频,肯定要一个懂摄影或摄像的人操作或者指导。
如果只是一般的摄影,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自己多花些时间恶补摄影知识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其实就相当于拍大片跟拍微电影~用的设备必然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双轴云台的话一般来说1个人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主要看你的要求了,咱们一般都一个人

网友F:
有地面站的可以这样配置,业余玩玩,一个人将就吧,除非因为通道不够,你同时用了两台遥控

网友G:
一个人怎么控 只摇飞机那样拍 是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没有明白

网友H:
一个人就够啦。。。飞机可以用回航的嘛。。。

网友I:
当然是一个人啊! 主要是"自动控制" 由你的飞行器的飞控板来控制你的摄影云台(如果你有装的话 通常是接比较大的摄影器材) 一般多旋翼飞行很稳(除非飞控的软体设定或调整有问题) 为了减轻重量 不追求摄影品质等等因素 装个小摄影镜头 和无线传输 就很够用了!..玩这种多旋翼控制 个人感觉就像是玩飞控板 如果你C语言很好 就可以自己写程式调整飞控 可以自己加一些功能进去...FPV只是它的一个实用功能罢了 ! 这些是个人浅见

网友J:
表示,玩个飞机还得每次带着一个人去给操作摄像么?无需专业

网友K:
认可4楼的意见,有些要求高的航模摄影甚至会有导演,摄像员与遥控员

楼主:
哦,还有这么多学问啊